[家电] 拆了个12v的适配器,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20-01-17):
小白一个,刚刚开始学习拆东西,这个东西在百度上搜不到,只好求助大神们了

网友A:
三通吧?或者小拢子儿,三毛梳头专用嘻嘻,建议开特写,整个图就这个玩意就行了,眼疼,看不清了

网友B:
查了一下,可能是ST的N-MOS,2A,600V,封装TO-251。仅供参考

网友:
N沟道场效应管,600V 2A

网友:
楼上正解,就是nmos

网友C:
可以买个LCR晶体管测试仪,几十元黑白版本够,没必要彩屏版,以后拆晶体管挑好坏能快不少。

网友D:
知道的元件名字多了之后,就能从元件标识一大串字母中找到有用的信息,比如这个元件在开关电源中不是三极管就是MOS管,再看一大串字母中有2NC60字样,那基本就可以断定这个元件是2N60的mos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通吧?或者小拢子儿,三毛梳头专用嘻嘻,建议开特写,整个图就这个玩意就行了,眼疼,看不清了
...

哈哈,给三毛用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可能是ST的N-MOS,2A,600V,封装TO-251。仅供参考

嗯嗯,多谢啦,看来就是这个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买个LCR晶体管测试仪,几十元黑白版本够,没必要彩屏版,以后拆晶体管挑好坏能快不少。 ...

额,才刚刚开始拆拆拆,我先摸索一阵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知道的元件名字多了之后,就能从元件标识一大串字母中找到有用的信息,比如这个元件在开关电源中不是三极管 ...

多谢多谢,总结大家给的指点,就是这个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