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款多功能(四合一)读卡器的欣赏

楼主(2020-01-17):
一款多功能(四合一)读卡器的欣赏
2008年前后,各地二手电脑市场里面出现了这样一种读卡器,没有生产制造商、或商品型号规格参数等任何信息。
面板上有4个存储卡插口,分别可插入CF卡、MS卡(SONY)、SM卡(TOSHIBA)和SD卡。
读卡器采用了USB接口,USB连接线护套是透明的,可见内部白色的铝箔屏蔽层。

从造型、用料、结构等方面看不像是单独的一个读卡器产品,更像是其它什么产品的一个部件。

读卡器的宽度比光驱窄,也没有光驱位安装所需要的结构,应该不是电脑光驱位安装的部件。

读卡器做工精湛,各部细节处理的非常精细,看起来很舒服。

拆下两侧螺钉,打开上盖。上下壳均为金属板冲压件,采用的是比传统的钣金或冲压工艺精密得多的冲压工艺。

抠开两侧的卡扣,拆下面板。

拧下电路板的3个固定螺钉,将读卡器全部拆解为单一部件。

4个存储卡接口分布在PCB的两面,这面上是SD和SM卡的卡座。PCB设计日期2003年6月27日。

另一面就是CF和MS卡的卡座。39SF020A是2Mbit Multi-Purpose Flash(多用途flash芯片)。ND3260-LA应该就是主控芯片了。

直到现在,我手里还有两个这种读卡器,用了这么多年,对他的身世还是一点都不了解。

网友:
10多年前的老产品,做工不错。曾经有一时期,品牌电脑为了提高实用性,在台式机上集成这种模块。

网友:
看起来不错,不知道那种透明线会不会老化发硬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个,拆了软驱换的读卡器,还是teac的,不是teac的软驱,而是teac的读卡器,现在还能用

网友:
比那些塑料外壳的好多了。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这东西是装在软驱位的,以前联想,HP等牌子的电脑上带有这种多合一的读卡器

网友:
前身应该是软驱位转读卡器....

1。44寸

楼主:
统一回复楼上几位。
今天特意比了一下,这个读卡器的面板宽度123mm,比5.25寸软驱窄,比3.5寸软驱长。

网友:
我的一台台机七就有,装在软驱口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楼上几位。
今天特意比了一下,这个读卡器的面板宽度123mm,比3.5寸软驱窄,比1.44寸软驱长。
...

这是啥机子,什么驱动器都有?!装啥系统呀

网友:
笔记本光驱位的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机子,什么驱动器都有?!装啥系统呀

呵呵,这是一台比较古老的机器了,使用的XP系统。
因为有几样工作用的软件只能在XP下运行,并且还有几台打印机扫描仪等外围设备也只支持XP。
主板还支持软驱,就将一直保留的两个可以正常读取的软驱安装上了,留着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