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雷克沙S37全容量合照及评测数据(美光颗粒16GB/32GB/64GB/128GB/256GB)

楼主(2020-01-18):
雷克沙S25(16GB)全五色合照拆解及评测数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2246

说明:①S37存在2D和3D批次,入手哪种全靠运气。②这款U盘为数不多,到时就不好入手了。③请勿回复不当言论,谢谢!

S37全容量芯片方案

型号:S37 16GB 2D
主控:慧荣SM3267L-AB
闪存:美光2DMLC白片PFC54

型号:S37 32GB 3D
主控:慧荣SM3267L-AE
闪存:美光3DMLC白片PFB70

型号:S37 64GB 3D
主控:慧荣SM3267L-AE
闪存:美光3DMLC正片NW818

型号:S37 128GB 3D
主控:慧荣SM3267L-AE
闪存:美光3DMLC白片PFF54

型号:S37 256GB 3D
主控:慧荣SM3267L-AE
闪存:美光3DMLC正片NW910

next

楼主:
S37全容量闪存颗粒

S37 16GB 2D

S37 32GB 3D

S37 64GB 3D

S37 128GB 3D

S37 256GB 3D

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5836

next

楼主:
S37全容量峰值读写测试结果

S37 16GB 2D

S37 32GB 3D

S37 64GB 3D

S37 128GB 3D

S37 256GB 3D

next

楼主:
S37全容量主控闪存检测结果

S37 16GB 2D主控

S37 16GB 2D闪存

S37 32GB 3D主控

S37 32GB 3D闪存

S37 64GB 3D主控

S37 64GB 3D闪存

S37 128GB 3D主控

S37 128GB 3D闪存

S37 256GB 3D主控

S37 256GB 3D闪存

next

楼主:
S37全容量数据校验及平均读写测试结果

S37 16GB 2D

S37 32GB 3D

S37 64GB 3D

S37 128GB 3D

S37 256GB 3D

next

楼主(2020-03-21):
美光雷克沙S37全容量多项读写测试

S37 16GB

S37 32GB 3D

S37 64GB 3D

S37 128GB 3D

S37 256GB 3D

next

楼主:
美光雷克沙S37全容量压缩基准测试

S37 16GB

S37 32GB 3D

S37 64GB 3D

S37 128GB 3D

S37 256GB 3D

next

楼主(2020-04-22):
美光雷克沙S37 128GB评测数据

S37 128GB包装

S37 128GB闪存颗粒

S37 128GB主控检测

S37 128GB闪存检测

S37 128GB峰值读写

S37 128GB多项读写

S37 128GB压缩基准

S37 128GB数据校验

next

网友(2020-01-18):
之前没赶上S37的车,不过S37这板型也太缩水了,不喜欢

网友A:
另外,问下楼主,你那几个大S片,量产工具识别到的颗粒编号是正片的编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问下楼主,你那几个大S片,量产工具识别到的颗粒编号是正片的编号吗? ...

能识别正片型号,但32g-128g都是识别32g的型号,高容量的没有

网友:
感觉都是看脸

网友:
哪家卖的?求pm链接

网友:
S37 还有车吗

网友:
实测速度与标称差的很多。不应该呀!

网友:
请教下楼主,s37刚到手第二天就让我刷的不识别了,端接口也找不到。
能麻烦发个有端接口标注的图吗 ,先谢谢楼楼了!

网友(2020-02-27):
这个很有用。

网友:
s37用用其实还行,毕竟是镁光的片,但是接口很容易坏,触点遇到不好的usb口分分钟都会变形的

网友:
楼主,s37外壳是怎么拆的,是无损拆解吗

网友:
楼主的货一看就是早期买的,S37紫壳大概率是正片

网友:
S37的接口不好,3.0相关的触片容易接触不良和折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