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罗马仕七千猫移动电源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0-01-18):
移动电源数码管无显示,输入,输出也没反应

网友:
没有温度探头的充电宝不是好充电宝

网友A:
这样子C2应该是在电池保护的后端吧,要是在前端的话........

网友:
去掉可能出问题的元器件,换成拆机固态电容测试,楼上说的没有温度探头无所谓,尽量避免用快充应该没事,应急的话可以用快充。有些像品胜芯片没有过热降电流保护,谨慎在书包里充电。

网友:
我买过几个罗马仕的充电宝,最好的一点就是三种接口都可以输入。不知道是不是得付苹果的专利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C2应该是在电池保护的后端吧,要是在前端的话........

电池的负极通过U7输出,因为有U7的保护,电池才没有发热,冒烟,爆炸......

网友:
网吧捡到一个一样的目前在用,发现电量指示严重不准,似乎不是以电压为判断,而是电流累加统计,usb灯小电流放电就会一直显示满电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