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嗡嗡嗡的低频噪音要用什么录音器材才能录到

楼主(2020-01-18):
请问嗡嗡嗡的低频噪音要用什么录音器材才能录到?半夜和晚上经常听见附近有人开低频噪音机器,声音大时地板都会震,发出嗡嗡嗡声,现场能听到,但用手机录不到,我想采集噪音然后报警。因为自从房子入住没过多久就长期受这种低频噪音侵害。

网友:
录音机录的体现不出噪音大小吧,觉得应该用声级计来测量才能体现噪音大小。普通声级计不贵,几十元可以买得到,但不知你处低频噪音的频率多少,便宜的声级计只能测31.5至8500赫的声音,如果频率较低,需要贵的声级计才行。如果测得的噪音超过国家法规,就可以去控告他。

网友A:
频率越低,穿透性越好。也更容易定位源头

网友:
手机就能录,只是你听着不明显。

你需要的是一个瀑布图软件,比如SPECTROID,频率从0---20k。在瀑布图上,耳朵听不见的声音都能看到,特别是低频。能看到声音是自然界的低频,还是人造的。人造的声音一般都窄,而且有倍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越低,穿透性越好。也更容易定位源头

我玩影院的,声音频率越低越没有方向性,60HZ以下的声音复合楼主的描述,放心吧,投诉没有用,因为噪音检测是测不到这么低的,路边上大货车的排气就属于这种频率

网友:
一个功放用的测试麦,下载一个REW软件,就能测了,我用SONY功放的测试麦,能从10HZ开始测,还有测试噪音是要按环境噪音算的,比如你住在路边,环境噪音本来就很大,然后你测到的这个噪音可能超不过国家标准的

网友:
这个建议找到源头,直接吵架解决,投诉也没啥用。哈哈哈

至于如何判断源头,我只能告诉你可以从电上做文章。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
你这是遇上空调制热吧。。。

地板震动放盆水都能看到水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