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关于审车 OBD检测就绪未完成 如何解决?

楼主(2020-01-18):
看了下验车报告 催化器和 氧传感器 就绪未完成

氧传感器加热器和 EGR VVT没显示

之前清过故障码 估计是这样导致的吧

故障码实际没有 但是还是做了清零  就用的ELM327  没用技师盒子  而且 ELM327检测也是这样显示2项就绪未完成

只不过今年2项未完成还算是通过 3项未完成就是不合格

不过还是想问问是不是 清空故障码导致的 回头跑个400公里小长途回来再看看 否则找不到原因 哪天改  一项未完成就不合格 岂不是傻眼了?

这是别人的结论 仅供参考

实践证明
冷车到热车   就绪状态容易完成
热车跑       就绪状态不容易完成
主要原因是发动机需要分析冷态到热态的工况,热车后,动态变化小,不易判断,需要更长的时间和工况。

不知道今年OBD验车的朋友有遇到类似问题么

hongo大神回复的内容 我感觉比较靠谱的解释

刚清过码当然会显示未就绪。因为清码会清除掉电控电脑里的所有非永久数据,电脑需要重新运行至少几十公里积累足够的数据完成学习过程之后才会就绪,你上高速开50公里回来再去验车就差不多了。
验车要求车载电脑必须就绪的原因是,在没有积累足够的数据完成就绪之前,即使车有明显的问题应该出某些故障码也因为没有足够的数据而不显示故障码,所以未避免车主临时清除故障码掩盖故障,验车必须在就绪完成之后才能进行。

网友A:
找人花点钱,破车都能过年审

网友B:
还能怎样?给钱找别人代搞,不然你自己去修的钱比打人贵多了,还不一定过。附近车行应该有人代搞。

网友:
我们这小县城不严,很好过

网友C:
刚清过码当然会显示未就绪。因为清码会清除掉电控电脑里的所有非永久数据,电脑需要重新运行至少几十公里积累足够的数据完成学习过程之后才会就绪,你上高速开50公里回来再去验车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刚清过码当然会显示未就绪。因为清码会清除掉电控电脑里的所有非永久数据,电脑需要重新运行至少几十公里积 ...

验车要求车载电脑必须就绪的原因是,在没有积累足够的数据完成就绪之前,即使车有明显的问题应该出某些故障码也因为没有足够的数据而不显示故障码,所以为避免车主临时清除故障码掩盖故障,验车必须在就绪完成之后才能进行。

网友D:
里程保养提醒在obd里算不算故障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里程保养提醒在obd里算不算故障码?

不算。故障码都有明确的统一定义,提醒不是其中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人花点钱,破车都能过年审

北京管得严 500都没人给你搞  更何况我是外牌车 更严格  车门有个坑都让我回去修去了 玻璃上贴膜全撕掉了  不过年审过了 2项未完成合格 3项才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验车要求车载电脑必须就绪的原因是,在没有积累足够的数据完成就绪之前,即使车有明显的问题应该出某些故 ...

原来如此啊 你说的貌似是这个道理 之前另一台车 跑跑就有故障码 随机失火  清空后跑几十公里都没事 偶尔又故障码
后来发现是有故障 气门漏气
这台车倒是跑 不出故障码 没毛病 下次跑一段时间再上线的

ps 我咋觉得 hongo 啥都懂  一解释 我一琢磨 还真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能怎样?给钱找别人代搞,不然你自己去修的钱比打人贵多了,还不一定过。附近车行应该有人代搞。 ...

北京管得严 500都没人给你搞  更何况我是外牌车 更严格  车门有个坑都让我回去修去了 玻璃上贴膜全撕掉了  不过年审过了 2项未完成合格 3项才不合格   今年明白了 明年年审 所有项目都完成 这样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