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更换松下 RQ-SX40V 随身听皮带后主板焊盘掉了如何修理

楼主(2020-01-18):
各位朋友大家好:
想咨询一下,在我更换松下 RQ-SX40V 随身听皮带后主板焊盘掉了如何修理。我想问下如何飞线联通电机,是否按照下图的黑线飞线。这两个点是连接电机的焊脚,本人不太懂电动机的电路图,希望有高人可以指点一下如何飞线,联通电机排线,谢啦。

网友:
怎么看了没有明显的就是那两根线啊,一般掉焊盘会有个印子啊

网友:
感觉是空焊盘。现在还能不能用呢?不管怎么说肯定不是连那两个点,连了就短路了。

网友:
查清楚再焊,就两根线,

楼主:
现在按play键,电机闷响,电机不转。不知道是否可以从其他主板上拆两个焊盘焊接上去,看下是否可以接通电机。

楼主:
这样的电路板是否可以用细铜线再焊接起来。

网友:
这个是无刷电机,后面有铜箔的,拆开后仔细看下

网友:
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看来你什么都不动,应该有其它问题

网友:
看你两根线都连在一起,马达当然不通电了,你按下播放键,用万能表测试那两根是有电的,万能表最好有-型的符号,方便看清是正极还是负极!

网友:
焊盘掉了只能飞线,我试过移植焊盘,烙铁一烫,胶水就失效了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下用万用表怎么测,红笔应该接地吧,应该放在哪个位置啊,黑笔应该放哪个位置啊?可否发张图看下,谢啦

楼主:
现在按play键,电机马达是转动的。但是一旦磁带放进磁带仓,电机就发出闷响了,就是带不动磁带了。并且快进磁带和后退磁带都是可以的。

楼主:
磁带不放的情况下,按play键,看到转轮是转动的。但是放入磁带以后,电机就发出闷响,带不动磁带了。但是快进后都退磁带都是可以的。

楼主:
这两个焊脚不焊,电机缺相,所以磁带放进去,电机闷响,转不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焊脚不焊,电机缺相,所以磁带放进去,电机闷响,转不动了。

第一,电机不转并不是那掉焊盘两个点的问题,而是电机皮带紧了或者旁边同步轴异位了;

第二,主板背面(电机尾部)已经有很清楚的电路,你应该用万用表通断档去测另一面的几个点,主要第二图中右边20脚控制芯片引出脚,应该在上面电容旁边几个测试点。

楼主:
哦,这位大哥,可以帮我画一下吗?你说的右边20脚控制芯片引出脚几个点具体在哪个位置?因为我不太懂这个电路图,不知道具体用万用表怎么测。

楼主:
我想问下位大哥,你说的第二图中右边20脚控制芯片的引出脚在哪里?我看不太懂这个电路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位大哥,你说的第二图中右边20脚控制芯片的引出脚在哪里?我看不太懂这个电路图。 ...

这位大哥,我想问下控制芯片的20脚是图上标注的这个脚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位大哥,你说的第二图中右边20脚控制芯片的引出脚在哪里?我看不太懂这个电路图。 ...

你说的右边20脚控制芯片的引出脚是否就是图示标注的这四个引脚?然后用万用表的通断挡去测这四个点中的两个点是否和这两个焊盘中的两个点形成通路对伐,我想咨询一下具体怎么测法。就是万用表红表笔按哪里,黑表笔按哪里,是否可以用图示帮我标注一下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