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惠普HP820G2笔记本更换风扇或键盘

楼主(2020-01-18):
惠普HP820G2笔记本是一款中高端商务电脑,12.5吋屏,重量适中,携带方便,使用3年多,一直挺稳定的。突然有天开机后,屏幕弹出风扇出现异常的警告英文提示信息,进入windows系统后,电脑报CPU温度高,且风扇声音比平时大了很多。打开后盖,发现CPU风扇时转时不转,并且很不稳定,用手指强制按压住扇叶,风扇旋转的力量不大,由此判定是CPU散热风扇出现异常了,这类问题一般是小毛病,发扬DIY风格,肯定要自己搞定:

【准备工具和材料】
a.十字螺丝刀;
b.内六角螺丝刀;
c.新风扇;
d.CPU散热硅脂(非必须,买风扇送的);
e.胶带,密封风扇和散热鳍片;
f.旧牙刷,清理灰尘用;
g.薄塑料卡片,拆键盘用;

找到万能的X宝网,风扇还算便宜,赶紧入手一个,长得下图样子(避免广告嫌疑,在图片LOGO上已涂抹白色口水):
1.x宝的商品介绍图
到货后当晚就开工,后来发现这款电脑更换风扇确实有点麻烦。
找遍了网络,都没有找到惠普HP820G2这款的拆机图,难道是质量太好大家风扇都没有坏吗?所以自能自己折磨自己趟坑了。果然后面的过程中会碰到两个坑,以下放图片为主:

2.拆卸后盖(D壳),左滑开关,往箭头方向拉动盖子,就可以取下后盖了。

后盖图(D壳)

后盖图(D壳)

3.拆下硬盘,电池就能看到如下裸机了。
  黄色箭头的螺丝不用拆,中间部分4颗是固定CPU散热器用;
  红色箭头的螺丝是固定键盘的,需要拆下;
  绿色圈,这是一个小坑,需要将假SD卡取下才能看得到;
  红色圈,需要将天线取下,等下取下主板时会和D框分离。
4.周围一圈10来个橡胶垫,要取下,里面是内六角螺丝,需要全部拧开。

螺丝胶盖

螺丝胶盖

键盘卡扣点

键盘卡扣点

5.拧下所有的螺丝钉,写到这里,貌似可以取下后面的框了,可研究了半天,始终没法拆卸,视乎还有螺钉没有取干净。
尝试了快半个小时,只能怀疑键盘下面还有隐藏的螺丝钉了,这里是一个大坑。
只好先取下键盘看看。键盘也不好猜,研究了一下,发现了从左上角扣出键盘盖,拿塑胶卡片转一圈,键盘就从机身上分离了,

键盘拆卸点

键盘拆卸点

6.这时先别激动,键盘上还有3个排线连接到主板上哦,碰到这种卡扣千万别用蛮力,白色部分是可以打开和扣上的,如下图:

3个键盘排线

3个键盘排线

7.键盘就这样拆下了,要是只换键盘,只要拆卸步骤3中的四颗红色箭头螺钉,后面的也就别看了。
7.1 取下两个红圈上的螺丝,螺丝的拆卸才算完成。

隐藏在键盘后面的螺丝

隐藏在键盘后面的螺丝

8.又碰到一个小坑,开始以为是拆下后框,后来发现自己太年轻,原来后框和屏幕是连在一起,是要分离主板。如下图:

移除主板

移除主板

9.至此,99%的工作完成了,拆下风扇两颗螺丝,拔掉排线,顺便清理下散热鳍片上的灰尘,装上新风扇,扣排线。
说明一下:CPU的螺丝可以不用取下,这样就省掉给CPU更换扇热硅脂的步骤了。
逆向安装,开机可能会提示一次风扇异常,再次开机就不会了,搞定!

不想让更多人趟坑,特意花两个小时记录下来,希望看到此贴的你,能顺利搞定。

网友:
这个型号散热设计的挺好,虽然只有一个铜管,但是比较直

网友:
我的惠普也是这样,过了好多年,才决定拆开,风扇吹得有点杂音,又是加油,换硅脂,也是全拆开的。好麻烦

网友A:
清个灰得要拆掉整台机子,这种愚蠢的设计什么时候才能改

网友:
真佩服设计师,换个风扇要大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个灰得要拆掉整台机子,这种愚蠢的设计什么时候才能改

早就已经改了,现在的笔记本大部分都是拆掉D壳后,内部一览无余,需要全拆清灰的基本上都是有点年头或者是比较便宜的那种电脑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也是换了键盘,就是我经常清灰,把键盘线给弄断了,现在换上买的,修好的键盘用来做备用。。。

网友:
可以试试先换成扇叶断裂的三洋4056无刷驱动板,再不行考虑换风扇,顺便升级成微型滚珠轴承,避免缺油突然很响。

网友:
还是老机器好啊 C D都是金属一体的 现在大部分都是一个铝皮冲压一下 里面搞个塑料内衬 螺丝座都是在内衬上 时间长了 拆一次坏一个

网友:
非常详细,难得一教程,楼主有心了

网友:
感情分享,!!!!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记得9年前,大学里的我经常给女生们义务拆修清理风扇,练就了几乎市面上任何品牌的笔记本电脑都会拆了的本领

网友:
如果风扇能拆开的话,往轴上滴点机油解决润滑问题,或许比你换国产杂牌风扇的寿命更长。

网友:
HP网站有拆机手册,对照拆就没问题。

网友(2020-04-19):
风扇拆开清洗加油,恢复原样就可以,网上买的垃圾货多,还不如原机的

网友:
谢谢,我其实第一次没成功,因为键盘我不知道如何拆,不过我发现电池下面有一个键盘的凸起,像上弹开后,键盘可以有个间隙。

网友(2020-08-01):
恭喜成功改造了

网友(2020-11-27):
它爹拆起来比这方便多了!2560p!

网友(2021-03-06):
准备修按键,感激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