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一个新国标看着很牛皮的插排,看一看我翻车了吗

楼主(2020-01-18):
看见这插排就买了,主要看做工怎么样,图片有点多...

这焊点太差了不知道是不是学徒焊的,到处锡珠,还是处理一下吧
在本地电子配件商店买了一把35w的电烙铁,很久了,以前那把坏了,用着烙铁头容易氧化在原来基础上改进一下

拆掉电源线,线质量还算可以,比以前那把电源线强

有x电容怎么能少了共模电感,你们说的没错就是滤波的作用,到底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延长烙铁芯寿命还是能减少对电子元件伤害让懂得坛友解释吧

电烙铁开关闭合拆下三根线,然后断开开关接通二极管进入所谓低温模式

顺便清理一下锡珠等杂物,再次闭合电烙铁开关进入高温焊接模式,没清理上面渣渣焊锡直接上点焊锡开始焊接,该展示一下我的技术了,高温模式下一点焊点就化不错

指示灯容易坏的问题还是搞一下,拆开套管量下电阻0.680M,难道是高亮雾面发光二极管?其他插排也就一两百k,看来用不着串二极管了,也用不着加大电阻
一般插排电阻发热导致套管发黑碳化电阻降低烧毁发光二极管,还是把电阻悬空有利于散热,这种大小的电阻作指示灯至少200k以上才安全,发光二极管不串二极管不会坏的原因可能是红色发光二极管特性

清理下来的锡渣暗的就是插排自带的

插排看着感觉很差,地线也有,铜条也有

本贴到此结束,说说你们的意见,感谢大家观看!

网友:
库存多久,铜条都生绿锈了......

网友A:
像是山货,翻车了

网友:
不算翻车吧?这最多是买了个奔驰壳儿的三蹦子,修修还能骑

网友:
  子弹头  就这样  用料还可以 ,走线猪头  ……

网友:
儿时的子弹头啊。现在成这样了。时代变了。产品也变了。有这个手艺怎么也换个好点的烙铁啊。高频烙铁需要你的支援啊。

网友:
一个烙铁没必要加什么电容电感,它就是一个阻性负载,既不会对外产生干扰,外面的干扰对它也没什么影响,你这么做纯粹是浪费资源啊

网友:
烙铁加滤波就是降低一点效率,其他毛用么有;不如直接加一根地线来的有效。

网友:
不错不错买插线板还送锡珠

网友:
这厂家的组装车间怕是在水房里面吧,环境太恶劣了,铜条都生绿绣,那个插头会不会是铝制的

网友:
已经拆开了,应该看看黑色插座盒里面的弹片是铝的还是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山货,翻车了

明明是正品,母牛也是一样做工。

网友:
子弹头,老牌子印象不错,怎么就干不过母牛呢。。

网友:
烙铁玩的这复杂,发热心先坏吧。。

网友:
子弹头使用异形螺丝,还是换掉为好。

网友:
比公牛便宜是有原因的

网友:
现在不是铝线就不错了

网友:
子弹头,牌子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