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拆个杂牌ssd,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楼主(2020-01-18):
新站第一贴! 本人高三学生党时间紧张,恰逢寒假有幸购得一杂牌ssd,拆之,可谓败絮其表金玉其里。
拆个杂牌ssd
80元购于电脑城
方案 东芝7s2f(slc)+sm2246xt(无DRAM)
总容量60GB
做工一般
请看图。

网友:
既然是slc的为何要拆,2246XT慢?

网友:
我猜是主控慢导致的

网友:
无缓存,速度也快不到哪里。SLC是亮点。现在60G做不了什么了。有点可惜。

网友:
山寨用料都这么好,  100%是拆机片

网友A:
看焊工,有点像个人diy的。

这价格加20可以买到120G的TLC了,虚拟个SLC速度还能看一下。

你这天生SLC无法虚拟了,速度反而快不了,毕竟当年的SLC就不快,这是技术因素没办法的。

楼主:
我感觉是拆机片,颗粒上面打标是15年生产的

网友B:
7s2f 不是单颗16GB的么?
两片也就32GB

网友:
维修板子+二手颗粒,DIY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7s2f 不是单颗16GB的么?
两片也就32GB

内部双片选的颗粒,就是总共4ch,64GB

网友:
引用 网友B:
7s2f 不是单颗16GB的么?
两片也就32GB

我感觉也是,颗粒总容量明明只有32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焊工,有点像个人diy的。

这价格加20可以买到120G的TLC了,虚拟个SLC速度还能看一下。

他这个盘很有意思,明显是SLC32GB加载的特殊固件虚拟成MLC使用了,所以是MLC的速度,MLC的容量

网友:
服务器的报废盘拆的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盘很有意思,明显是SLC32GB加载的特殊固件虚拟成MLC使用了,所以是MLC的速度,MLC的容量 ...

2ch的片子吧,单片两个7s2f晶元

楼主:
这个颗粒是th58tvg7s2fba88,在东芝白皮书上已经告诉我们了,第二位“h”代表双chip,也就是7s2f×2,32GB,假如第二位是“c”则代表单chip,16GB。
再说,7S2F中“f”代表32nm制程,不是3D颗粒,再牛B的固件也不可能把它模拟成mlc用!

网友:
好奇这盘怎么开出来60G的   应该是32G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颗粒是th58tvg7s2fba88,在东芝白皮书上已经告诉我们了,第二位“h”代表双chip,也就是7s2f×2,32GB ...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H意思是指每ce多die堆叠,这个颗粒是4ce/8die的,每ce 2die,所以这里是H。
代表容量的是7S2F中的“7”,7就是16G的容量,8S2F是32G容量,如果你这单颗是32G的,命名就不会是“7”了。
你这个板子和外壳是否是原配都不好说,不也排除是换过壳。
上个开卡软件识别到的ce图和跑圈图看看吧。

楼主:
真像大白!
此盘为足量假标!
7s2f变8e2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