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改个外热烙铁,用来拆铝基灯珠和手电灯珠

楼主(2020-01-18):
热电分离的灯珠基板焊接和拆卸 使用电烙铁很费劲,于是用淘汰的外热烙铁做了个小电热平台..呵呵,

喜欢手电的可以看我其他帖子,diy无级调光&有级调光 3A 手电驱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113

找了跟铜管,截了一段,锯开,压平,焊接,打磨..完成

没拍铜管截取压平..
直接上焊接图

焊完了降降温..

打磨平整

拿个铝基板试下,
外热升温慢需要等一下

这30w的烙铁功率有点小,但还是可以用...
轻轻一抖,灯珠全掉

漂亮的紫红色
温度刚好
再热估计就该氧化发黑了

小功率烙铁...铜管向后弯,外热上升的热量也利用起来

see you..

网友:
拆几w灯可以,稍大板就不知道了。用60W烙铁好些。

网友A:
拆几w灯可以,稍大板就不行了。用60W烙铁好些。且要做架子固定,换新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几w灯可以,稍大板就不行了。用60W烙铁好些。且要做架子固定,换新珠

是啊 临时应付, 贵的灯珠还得用电热台好用

网友B:
这工具可以,审讯的时候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工具可以,审讯的时候还可以用。

回头给锉成个桃心, 然后烫你小屁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工具可以,审讯的时候还可以用。

想法不错,而且还可以玩滴锡,(滴蜡升级版)

网友:
拆个小灯板还不错,大板还是加热台

网友C:
几块钱买个ptc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块钱买个ptc多方便、、、

临时应付

网友D:
铜管是怎么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管是怎么焊接的?

火焰喷枪

网友:
这个不适合经常用,铜氧化的太厉害,淘宝上那种十几块的PTC做的拆灯柱的板,因为是铝的,比铜耐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