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请教坛友该如何合理给转向灯增加一个双闪开关才是正确的?

楼主(2020-01-18):
想给摩托车增加一个双闪开关。原车没有这个功能。我只知道按照下面的模式增加一个开关。这个方法的确可以实现双闪功能。可是具体操作的时候很傻。就是每次想用双闪了,必须先打开图中新增的开关后,还得再去拨动转向灯一下(无所谓左右)才能实现双闪功能。简单倒是简单,可这还是会比较麻烦。
请问坛友如何增加一个像汽车一键式的双闪功能。能给电路图最好了。谢谢各位坛友了。

网友A:
双刀 自锁开关 或 双刀   船形开关  (即有2路的开关),  不需要拔原转向灯开关

开关  两路  的  中间脚 并联 接供电端,     两路外则端的脚   各接 左右的转向灯

网友B:
如果你有双刀单(双)掷开关,左右灯泡各接一掷就行了,二极管都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双刀单(双)掷开关,左右灯泡各接一掷就行了,二极管都不需要。
...

你好大神,请问您这个电路对于LED转向灯有效吗?二极管不是会降压吗?这样的话LED转向灯能正常工作吗?(我没有单刀双掷开关)另外这个电路接法,需要考虑原车闪光器电路吗?二极管直接接前面左右两个转向灯的正极端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刀 自锁开关 或 双刀   船形开关  (即有2路的开关),  不需要拔原转向灯开关

开关  两路  的  中间脚  ...

谢谢朋友。手头没有(我没有双刀双掷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大神,请问您这个电路对于LED转向灯有效吗?二极管不是会降压吗?这样的话LED转向灯能正常工作吗?( ...

不管原来转向灯是开还是关,打开双闪开关就会双闪。左右转向灯要关了双闪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原来转向灯是开还是关,打开双闪开关就会双闪。左右转向灯要关了双闪才正常。 ...

二极管用1N4007 可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用1N4007 可否呢?

短时间通电没问题。最好用安数大些的。

网友:
什么品牌的摩托车,有的摩托车有双闪线组,不用另加开关,快速打开两次左转向灯或右转向灯就可以开启双闪,还带转向优先功能

网友:
用一只双刀双掷的12V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