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20-01-18):
实体店买的,一年多了,能打着车。电池不行了,带安全带割刀,带手电,带破窗锤,带红蓝交替闪光。三节电池串联,有节怀孕了。拆

网友A:
应该留着搞点焊机的

网友B:
这种东西设计理念是只要用得着一次就值了,所以基本使用后都要鼓包,是以牺牲寿命换取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留着搞点焊机的

怀孕了,没法用了

网友C:
似乎没有用18650的应急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设计理念是只要用得着一次就值了,所以基本使用后都要鼓包,是以牺牲寿命换取大电流的。 ...

原来跟无刷航模套件上的原装电池有一拼,好像几十次循环容量下降得不到一半,容易变鼓等。

楼主:
如果还想用去掉电池后的手电,闪灯等功能,该怎么接线?

网友D:
这电池放电倍率高,过冲鼓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还想用去掉电池后的手电,闪灯等功能,该怎么接线?

淘宝有电池,再买一块电池,满血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池放电倍率高,过冲鼓包了?

不知道,用的少

网友D:
我几年前买的卷绕应急电源,去年应急启动了一次就挂了,表现为:电压正常,一带负载立马没电

楼主(2020-02-22):
引用 网友D:
我几年前买的卷绕应急电源,去年应急启动了一次就挂了,表现为:电压正常,一带负载立马没电 ...

估计电池大电流放电,鼓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似乎没有用18650的应急电源

可以自制,就是动力电多并几节,就是价格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似乎没有用18650的应急电源

启动电机锁死转矩电流太大,18650动力体积就上去了。钢壳个体数量和体积都导致接受度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池放电倍率高,过冲鼓包了?

不用过充,充满放在那里就好了,很容易鼓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几年前买的卷绕应急电源,去年应急启动了一次就挂了,表现为:电压正常,一带负载立马没电 ...

里面的电极面膜破了,卷绕你就把他内部想成纸卷,极膜两片中间夹着绝缘,就像手纸一样卷起来,极膜的面积全靠长度来换,如果根部断了,那么极膜面积缩短,自然带载下降。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输出桩的下边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电池大电流放电,鼓包了

卷绕不会鼓包的,它的本质是铅酸,铅酸鼓包是极板活性物质硫化增厚,卷绕设计时候就把极膜做薄做长避免这问题。

他说那个表现,应该是极桩的根部与内部的电池卷连接龙骨断了。

网友:
这种设计不合理。3个电池串联最高只能承受13v反充电压。
汽车启动后最少有14v电压高的去到16v,用几次就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自制,就是动力电多并几节,就是价格贵

1500mah的18650动力电池,10C放电能力,得30节,20C放电能力,得15节

网友:
强拆啊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