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个5v 高显色 可调光 台灯

楼主(2020-01-18):
之前买的据说是80显色2835led灯珠,这次做个台灯,试试显色怎么样.
买了四种色温 3500k 4000k 5000k 5500k.
试验了下四种色温 单独点亮, 感觉不出来, 反正也看不出来色温怎么样,
倒是将四种混色点亮后,眼睛感觉舒服了些... 不知是什么原因.
感觉比之前买xx牌的管状可调光台灯,看物体更锐利了些, 也许是混色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之前买的台灯亮度不够吧.

材料: 覆铜板/2835led/7135/8022ws/miniUSB母头/电容/细铜管/吸盘挂钩
制作:
还是老样子,没有热转印设备,手工雕板.
预先想好led 布局, 然后在板子上画好走线, 然后刀刻电路.
焊接上四路led,用7315恒流 分开驱动, 用8022ws 做pwm 调光控制.
miniUSB 接5V电源.
8022 touch引脚连接到铜管,铜管当做led的支架,触摸支架就可控制调光led.
本想弄个大底座当led灯座,但为了节省桌面空间,选择使用吸盘固定(拆了个浴室吸盘挂钩,用吸盘当底座).

喜欢的可以看看我其他帖子
diy 3A 无极调光&三级调光 小直手电驱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113
改造外热电烙铁 灯珠拆焊平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224

有朋友可能需要电路,
我就偷个懒了,
自行搜下8022w/8022ws 的文档吧...很多简单的,
7135做led 恒流驱动 用8022输出pwm控制就完成了,
整个制作电路部分都很简单,网上有现成的电路图,
最费劲的就是排版和雕板部分...

好了 上图片

刻板子太费工夫了
一圈又一圈

电路大概就只这样

焊上四种led与驱动元件

再把usb母头和触控支架焊好

最后把吸盘粘上

试试吸盘吸力,太能吸了!!......斯锅咦!!!!!!

很稳!!!

点亮!!!

显色效果可以(其实我也没用过高显色,只是眼睛看着比以前的台灯看着舒服很多!!)

整体,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最后放张测试时ked的色温对比拍照 从左到右 5000k 4000k 5500k 3500k
手机自动模式拍的, 色温图片显色仅供参考!

see you

网友A:
去掉3500K的,余下按1:1:1错位排列,才是效果最好的。

网友:
4种混色显示 4500K    舒适度与亮度也有关系。
腐蚀刻印更方便

网友B:
看书台灯就用白炽灯,飞利浦40W磨砂最好,但是基本买不到了,就日杂店光玻球泡白炽灯就可以了,也好买。

网友:
我是来看手刻电路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去掉3500K的,余下按1:1:1错位排列,才是效果最好的。

灯珠均衡搭配位置显色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珠均衡搭配位置显色更好。

这显色 民间有方法测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3500K的,余下按1:1:1错位排列,才是效果最好的。

为啥去掉3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书台灯就用白炽灯,飞利浦40W磨砂最好,但是基本买不到了,就日杂店光玻球泡白炽灯就可以了,也好买。 ...

听说卤素灯不错,但好像有频闪

网友D:
冷暖光其实没啥用,互补后光谱连续性还是比不上全光谱LED。直接弄一串全光谱LED得了,反正也不贵也方便。显色杠杠的,能买到那种防蓝光的,效果更好,就是看起来没有那么正白,显得有点发灰,但是不刺眼,看着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冷暖光其实没啥用,互补后光谱连续性还是比不上全光谱LED。直接弄一串全光谱LED得了,反正也不贵也方便。显 ...

全光谱led能给个关键字吗,淘宝哪家,给个链接更好,谢谢了

网友E:
特意去搜了下,貌似所谓的全光谱,也都是多光合成,就算是单灯珠的,也是多芯结构。跟分立的没啥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特意去搜了下,貌似所谓的全光谱,也都是多光合成,就算是单灯珠的,也是多芯结构。跟分立的没啥大区别 ...

淘宝搜到都是什么全谱植物灯什么的..

网友:
卤素灯光谱也不全,也须要均衡搭配来提高显色

网友F:
直接搜 高显色,我前一段时间刚买了两片5000K 显色95的,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搜 高显色,我前一段时间刚买了两片5000K 显色95的,很舒服

直接发个链接吧 .. 我搜到的是灯泡..
没多少高显色灯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接搜 高显色,我前一段时间刚买了两片5000K 显色95的,很舒服

发个链接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发个链接吧,谢谢

发不出来

网友:
手工刻得真不错,楼主可以试试画板子打样,五片10cm*10cm也才五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