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拆解纽曼U盘

楼主(2020-01-18):
与前两篇中拆的ssd一同在电脑城购买的纽曼U盘,本想自用,看在纽曼是mp3大厂的缘故,本想换个U盘用用,看看内部还是算了吧。
售价 20元
方案 安国主控+打磨的sd卡(chipgenius显示为闪迪3D tlc)
ljljljljlj!
想立马把它扔了!白买啦,真不敢用它存重要文件。还是用我的旧金士顿4G U盘吧。

网友A:
我靠,这都行?啥主控,芯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这都行?啥主控,芯邦吗?

硬封的安国主控,还好不是牛屎的。

网友:
3年质保呢.说不定可以用用

网友:
见过这主控板,是CBM2099主控+TF卡的NAND定义。。。。

网友:
求分解 ....这是 如何 连接上去的...

网友:
某曼 边得更垃圾了。。。

网友:
My God,看这外包装还挺正规的,怎么里面简直是LJ堆里捡的。品牌U盘里面靠谱的还是威刚、雷克沙、闪迪

网友:
多少入手的,正常卡价就值,还送个板和壳呢

楼主:
补一张cg检测图

楼主:
SD卡的颗粒检测结果。紫薯布丁。

网友:
一开始某宝和某多多一堆,特别便宜,后来不是怎地,一夜间都没了,所以没买到,以前还很惋惜,看了这个贴感觉很庆幸

网友:
说不定都不如这个包装值钱!现在的中国企业!

网友A:
如果有人打这种支持TF卡nand定义的板子,坏的TF卡是不是又可以废物复用了?

楼主:
这U盘是坏卡打磨出引脚,再把打磨出的引脚焊在特殊安国主控板上做出来的。估计不耐用,速度写6读15

网友:
像这样价格低、容量大的U盘,大都不太现实,参数虚标,糊弄使用者。
我2016年买了一个16GB的存储卡,花了30多块钱(将近40块),用到现在快要坏了(寿命要到了)。

网友:
扩容盘都不这么玩……最起码里面还是个NAN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人打这种支持TF卡nand定义的板子,坏的TF卡是不是又可以废物复用了? ...

兄弟,你的想法很好,手里一堆TF废卡,正不知道如何用,破解了大有市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的想法很好,手里一堆TF废卡,正不知道如何用,破解了大有市场呀。 ...

东芝的卡和闪迪的部分卡可以搞,一部分杂牌的代工卡也可以搞,听说分为tf-19和tf-24触点,本来是方便恢复数据用的,结果内js拿去做U盘了。这样做的U盘稳定性堪忧,即使大量出货也得疯狂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