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 显示不能满屏

楼主(2020-01-18):
求助各位坛友,这个液晶屏是那里坏了,显示不能满屏。

网友:
应该不是坏,逻辑板的固件不适合

网友:
可能是显示驱动板固件不对吧

网友A:
驱动板程序不对,看着就是分辨率、频率都不对,找找这个屏的参数,重新刷写对应的固件

网友B:
显示屏没有坏,显示的内容被压缩了,帖上3M胶,强力往右拉就行了。。。。。。如果还不行,重新写固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屏没有坏,显示的内容被压缩了,帖上3M胶,强力往右拉就行了。。。。。。如果还不行,重新写固定看看。 ...

坛友能说一下刷写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程序不对,看着就是分辨率、频率都不对,找找这个屏的参数,重新刷写对应的固件 ...

坛友能说一下刷机的方法吗?

网友:
图片很模糊,屏排线看起来很多断线,有腐蚀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