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牛电动充电器坏了,整体灌胶艰难拆开

楼主(2020-01-18):
整体灌胶,拿下来后有烧的地方 ,看着是高压部分,求维修的思路
目前已知场效应管三个电极都是短路状态,

大保险也挂了,看大神评论 量了D4二极管没坏,是不是u1也没坏?

网友:
整体灌胶不错呀。。。怎么修我也不懂

网友:
这一排是电流检测,这个boom了,电路上的一片基本都完蛋

网友:
灌胶的不错啊,防水。
都烧成这样了,还是买新的吧。

网友A:
恕我直言 修的精力不如买一个好的

网友:
mos管击穿,电流取样电阻烧毁(四只0.68欧?),六脚驱动芯片可能也坏了

网友:
没有千伏高压的话,应该换成可焊接电路板三防漆,再加导热硅胶贴更好,出问题后修理容易。

网友:
这胶貌似也不难搞?之前以为这种胶很硬很难搞呢,看来灌了胶也是好修的

网友:
红圈里的肯定坏了,再看看其它有没有坏,胆大心细还是能修好的。

网友B:
这种软胶倒是很好清除,估计是mos那一片全挂了,驱动芯片估计也不保,建议跑个初级高压部分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 修的精力不如买一个好的

这玩意儿原装的太贵了,2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软胶倒是很好清除,估计是mos那一片全挂了,驱动芯片估计也不保,建议跑个初级高压部分电路图 ...

上学那会电路基础就没好好学,不会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儿原装的太贵了,200块

买兼容的 10块20块的 要不就自己修  U1型号找出来  基本有源零件初级的都要查下 光偶 还有次级的 整流管有没有短路 快恢复~

网友C:
昂宝的226x方案,先换mos管和四只取样电阻,再看D4有无穿 D4穿了芯片也凉了

网友:
有个比楼主小点的小牛充电器,不充电空载时滋滋响听着很烦,每次充完电还得拔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昂宝的226x方案,先换mos管和四只取样电阻,再看D4有无穿 D4穿了芯片也凉了

场效应管型号是CS10N70F,能用什么代换呢?还有那四个电阻是多大的,多谢大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场效应管型号是CS10N70F,能用什么代换呢?还有那四个电阻是多大的,多谢大神 ...

10n70已经是最大众的了,10A700v,或者比这个参数高的基本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n70已经是最大众的了,10A700v,或者比这个参数高的基本都可以

那四个取样电阻是多大的哇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四个取样电阻是多大的哇 谢谢

你可以用0.7左右的或者1欧的替代,宁可稍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 修的精力不如买一个好的

二手的均价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