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音响里捡的

楼主(2020-01-18):
电容和电感有用吗?

楼主:
这两个,黄色的是电感吧,是不是分频器强用的!

网友:
那个蓝色的电容是无极性电容。

网友:
是修音响时忘了的东西,掉下来的没有即么长的引脚。

网友:
黄色的是MKP电容,2.7uF

网友:
看上去不是什么太好的料

网友:
黄色那个也是无极性电容,价格还不便宜呢,一个要两三块钱
可惜不是每个音箱都能用这个容量的,电容大小不同,分频点不同,我一般见到的都是335这样的

楼主:
接扬声器一般电容并联还是串联!

网友:
分频用的,留着吧

网友:
说明音箱强悍,把高音分频电解和中音吸收电容都从板子上震下来了。

网友:
不搞维修或者DIY音箱的话,一般用不到这东西.
黄色2.7微法的电容,一般是串联高音喇叭做分频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