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解疑 为啥4G CPE 华为价格贵中兴1倍?

楼主(2020-01-18):
        起因:  家里新房还没正式住,没装宽带,找到当年100元咸鱼买的中兴MF253  4G路由器插卡凑合着。但是父母回老家小住,带走了。
                    我在新房监工装修和进家具,新小区联通没工程,联通手机4G信号感人,我只好200元又买了一个华为B310,插了张移动4G卡。

        疑问,都是二手回收的宽带拆机旧路由器,单移动4G的只要50块钱,但是能用联通4G的就贵了,中兴的100左右,华为310基本都是200起。就算华为品牌含金量远高于中兴,但是这么个简单的玩意,没道理贵1倍啊。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华为这个,插同一张卡,放相同位置,信号比中兴的好多了。。。。。这又是为啥呢?

         度娘到几个大神拆机作业,中兴做工完爆华为几条街,中兴SIM卡都有屏蔽罩,华为的就没有。

网友:
都是二手产品,使用效果体现了价格

楼主:
用了一下午,实话实话,华为这个比中兴好用

但是华为的做工和用料差中兴很多,不知为啥

对了华为的是BCM的芯片,我是纯外行,但是发现用BCM的就稳妥

网友A:
外行人就喜欢大天线,信号好。。。

和路由器市场一样的。。。

真要看技术,还是看握手的速率传输带宽啥的。。。苹果那么多年信号不满格也没见打不通电话,TD SCDMA一直显示信号满格,电话接不到打不出。。。

如果从技术分析,也有可能华为的频段支持全面,二手产品外国也有信号。
中兴是移动频段,没法卖给老外。。。

网友:
苹果笔记本比其他笔记本贵一倍,一样有人买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行人就喜欢大天线,信号好。。。

和路由器市场一样的。。。

图是我网上随便抓的,华为那个外接天线没用的,除非配卖家加钱卖的4G天线才行,用一般路由天线,信号反而不好。

这货都是移动定制的,现在说支持全网的,都是卖家改的,或者有商业版不打移动LOGO是

中兴的只支持联通1800 和2100  好像是不全,华为这个支持几个频段我没了解

不过对移动,都是全支持的

网友:
这玩意不只是硬件,还有软件~

网友B(2020-03-19):
从技术角度看中兴4GCPE大多数优于华为,华为的智商税高品牌附加值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技术角度看中兴4GCPE大多数优于华为,华为的智商税高品牌附加值高!

你这就说错了,中兴的民用CPE不稳定,华为的比中兴的连接信号和网速都要好。所以为什么一般用过中兴和华为的就知道不会再买中兴的了。

网友(2020-07-07):
记得之前百度贴吧有个人卖中兴mf286和mf287,也是说中兴的天线是单独的,而华为是印刷在电路板的,还说中兴的散热比华为的好,不过我没有具体对比过,我用过中兴mf253和华为b311,感觉网速差不多,没有长期测试,只是测试了一下,但网速都没有华为手机p10 plus快,手机支持cat16,虽然这里没有4G+,但是手机的处理器肯定比cpe强,网速还是比普通的cpe快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