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焊台 小而美diy

楼主(2020-01-18):
喜欢小而美的东西,因此diy了这个焊台。外壳尺寸35×65×100mm,0.4寸的数码管,将飞宏的电源爆改腾出了空间,重新加了屏蔽和散热,用18awg的线绕磁环2圈接地,焊头对人体的感应电为0.9v。做这个真的很耗工,除了苹果电源做的大白菜,暂时找不到比它更小的焊台了,但是这个飞宏电源要比苹果电源优秀很多,极限133W,加热10秒左右,颜值就更不用说了,铝合金外壳质感和散热、屏蔽等都是优秀的,集成了3线插座和开关,苹果电源是不可能做到的。后盖还加了个自锁开关开闭蜂鸣器的。控制板用了小董的,他家的板比较人性化,就是有一个不太好,加强是双击,休眠是单击,对换一下比较好,双击太容易把焊台按移动了。

0.4寸白色数码管

0.4寸白色数码管

左下角为自锁开关,控制蜂鸣器开关。

左下角为自锁开关,控制蜂鸣器开关。

比一包烟大不了多少。

比一包烟大不了多少。

飞宏24V3A电源,上负载仪测试。

飞宏24V3A电源,上负载仪测试。

空载23.9V,调到6A输出,电压下降1.7V左右,极限功率133W,说实在自己都吓了一跳,不过这个只能短时间的, ...

空载23.9V,调到6A输出,电压下降1.7V左右,极限功率133W,说实在自己都吓了一跳,不过这个只能短时间的,  ...

去掉了原铝合金散热外壳,做了个紫铜的屏蔽壳,不然放不进这个外壳。

去掉了原铝合金散热外壳,做了个紫铜的屏蔽壳,不然放不进这个外壳。

电源原装是2线的,把它爆改变成3线的,补上了压敏电阻,Y电容改位置。

电源原装是2线的,把它爆改变成3线的,补上了压敏电阻,Y电容改位置。

楼主:
手头上暂时没有好看的外壳螺丝,暂时先用原配的吧。

网友:
精致。我还没玩过T12.,头子贵

楼主:
组装好才发现忘记拍内部照了,内部走电流的线都是用到20awg(无论是220v输出、开关电源输出、M12航空插头),所有线都加了铜箔作屏蔽的。

网友A:
精致~漂亮!
外壳真不错,电源很给力
建议tb买点那种汽车的黑膜,好像有5块钱包邮的,差不多就行,贴在led上,看起来会顺眼很多

网友B:
失败之处,插口应该位于前面

网友C:
不错,电子负载按键帽方便给个关键词

网友:
弄个内置锂电的,我就是内置了4个锂电池,使用很方便

网友:
这个电源看着真牛逼,哈哈,木分了,先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致~漂亮!
外壳真不错,电源很给力
建议tb买点那种汽车的黑膜,好像有5块钱包邮的,差不多就行,贴在led ...

不刺眼的,相机象素高所以看到有光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败之处,插口应该位于前面

用小开关放前面能做到,但是毁容,所以pass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电子负载按键帽方便给个关键词

12×12轻触开关的按键帽

楼主:
换了螺丝,跟别一台放一起拍照。下面那台帮朋友做的,控制板和电源都一样,数码管是0.56寸的,看得更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了螺丝,跟别一台放一起拍照。下面那台帮朋友做的,控制板和电源都一样,数码管是0.56寸的,看得更爽。 ...

飞宏电源那里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宏电源那里卖?

山东小董家

网友:
这个电源不错

楼主:
飞宏的电源确实很牛,芯片是3843的,尺寸是92×57×26,网上能买到的这种小体积的电源只有4款,分别是飞宏、苹果、航嘉和铭伟。铭伟最贵,苹果第二贵,飞宏性价比最高而且像我这样暴改后稳定性有很大提升。给准备自己diy的坛友一个参考。

网友:
小巧,精致,很不错

网友:
楼主外壳哪里买?

网友:
点焊机自带T12的烙铁头  每次用烙铁需要开点焊机 向搞一套 t12  jbc 双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