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NHI200-5-A 南华东方 LED显示屏电源 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0-01-18):
求助  NHI200-5-A 南华东方 LED显示屏电源 改可调电源

上图中的可调电阻可以适当调整电压,不知道能否调到12V以上的电压?

背面的芯片

楼主:
各位大侠求方法

网友A:
图1上方中间位置有一只可调电阻(电位器),旋转它,可以小范围内调整电压。如果你要范围大些,可以调整与这电位器连接的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上方中间位置有一只可调电阻(电位器),旋转它,可以小范围内调整电压。如果你要范围大些,可以调整与 ...

最高能调到多少V?过高会不会炸管?可以调到18V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高能调到多少V?过高会不会炸管?可以调到18V吗?

担心的不是炸管,而是电容爆浆。看电容耐压值。如果是宽压设计的,调到18V是没问题的,如果不是,调到18V带载能力就低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担心的不是炸管,而是电容爆浆。看电容耐压值。如果是宽压设计的,调到18V是没问题的,如果不是,调到18V ...

电容打算换耐压高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