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教一下,这个怎么不刮开,看里面的数字或者刮开后再回去。

楼主(2020-01-18):
求教一下,这个怎么不刮开,看里面的数字或者刮开后再用什么材料粘回去。不是想干什么坏事,就是一张那个类似于什么会员的一张卡,想看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到底是不是那种夸大效果的传销?

网友:
买一台贴标机,刮干净了再贴一个就好了

网友:
刮开看看好了,不就一张卡嘛

网友A:
不知道你怎么想的。里面就是几个数字。如果你想了解什么东西,就需要激活,激活后,再贴回去也是用过的。如果就是看一眼,就是几个数字,有啥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怎么想的。里面就是几个数字。如果你想了解什么东西,就需要激活,激活后,再贴回去也是用过的。如 ...

我就是想看他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贴回去应该他不知道,他不会去查。

网友:
能搞定的话,路边卖刮刮彩票的都可以去死了。

网友:
试试买点修正带小心翼翼撕下薄膜,再找万能印刷机喷绘厂子定制,但这样弄起来的预算不值得。

网友:
刮开再喷点同颜色的漆

网友:
用x光机可以无损查看,另外某宝有涂层卖,刮了再贴一个上去

网友:
X光机最好,不用撕开,一扫描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

网友:
三年有效期。这个不会是蟹卷吧!

网友:
楼主能把银行卡的帐号密码透漏一下吗?不是要干坏事,就是想看看里面有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