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排污管从三通管里脱出来怎么维修最方便

楼主(2020-01-18):
厨房阳台这里有根排雨管,厨房污水和洗衣机均从这里排出,小区里好多三四楼的出现天花板处(图上剪头所指位置)脱出来,导致楼下排水从那冒水,找物业物业讲不归他们管,他们介绍的维修工要价250包工包料。问了下小区里其他出现此问题的业主,态度凶点物业就修,像我一样好讲话的他们就以过保修期为由不管。
作为混论坛的我们,怎么可能舍得出这钱呢,但没搞过水暖,所以来请教兄弟们,自己干动手怎么搞。

问了下以前自己请人或物业找人修,均是把图上圆圈三通和小管全部换,直管中间锯开加个直接,能不能直接从中间锯开,加个直接把现三通顶回原位?现在搞不懂是管收缩了还是地基下沉所致。下图是我厨房排污管,是水平排水,下大雨时,水会从这返冒到厨房,想顺便换成45度的,不知道管用不。现在用潜水艇的排水管,有效防返,但还是有明显的气泡声,楼上排水时也有

楼主:
刚百度了下,讲要加伸缩节,如果要加,加天花板处还是地板这头?

网友:
三通下面加。

网友A:
宽胶带粘一圈就好了,家里常用的透明胶就行
如果不放心用那种丁基胶带,屋顶补漏的那种
想美观就刷层白漆

再了如果想用管子维修就比较麻烦了
把上面一段截下来一段然后去买个伸缩节,再买点水管子那个胶,自已就弄好了
弄一个外节,一段相同尺寸的管子
先把上面的截下一段
上面套节
这样就形成了上面节下面节的情况了,把上面的节套到最低,然后量好两个节中间的长度,截一段这个长度的管子
塞到下面,然后把上面节往下拉一点让两个节都能套住这个新加的管子
然后上胶固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胶带粘一圈就好了,家里常用的透明胶就行
如果不放心用那种丁基胶带,屋顶补漏的那种
想美观就刷层白漆

感谢回复
天冷,也想偷懒先应付着用,这个位置不是漏水而是水管脱开了导致在三通上部那有缝

网友B:
不管?那就把排污口延伸出去,杵了外边去,往小区里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那就把排污口延伸出去,杵了外边去,往小区里灌,

我们这的物业,就一个花钱的流氓外加几个老大爷保安,除了收钱,别的事都不管,真正的大爷

网友:
坛子优惠购里的那种防水胶带不错,不放心就再灌点防水胶。

网友:
抖音,快手不是天天在播,漏着水都可以粘住的胶带

网友:
打点玻璃胶如何?

网友:
这地方又没有水压,电工胶布裹上就行,裹紧一点。

我有个排水系统,承压2米高的水头的PVC管漏水,电工胶布就能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天冷,也想偷懒先应付着用,这个位置不是漏水而是水管脱开了导致在三通上部那有缝 ...

看着了,有缝也没事啊,看着缝也不大,上胶带吧,宽点儿的,那个缝看着最多一公分,上宽胶带就能行,最好用补漏的丁基胶带,给你看看我这个
我这是铸铁下水管上锈出洞了,用丁基胶带缠的其实随便个胶带就行,这地方又没有压力,也就是缠的时候注意着缠紧着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了,有缝也没事啊,看着缝也不大,上胶带吧,宽点儿的,那个缝看着最多一公分,上宽胶带就能行,最好 ...

感谢,在确认物业不修后就好办。昨天翻了下有之前用x宝红包买的玻璃纤维铝箔胶带,清洁擦干后缠了几圈。等下次再漏再处理了。

后来怕弹性不够,又缠了三道电工胶布,再用钢丝扎了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了,有缝也没事啊,看着缝也不大,上胶带吧,宽点儿的,那个缝看 ...

收拾的挺漂亮,找物业物业净是让业主花额外的钱,物业本身就是业主请来帮着打理小区和服务业主的,结果现在某些物业成了来收拾业主的了,他们都是大爷

网友C:
这样处理当然可以,但是如果气温变化太大时可能还会找麻烦,没有伸缩节的下水管路都是耍流氓现在这施工质量真的很可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了,有缝也没事啊,看着缝也不大,上胶带吧,宽点儿的,那个缝看 ...

玻璃胶涂在白布上,缠上几层,白布选涤纶耐几十年没问题,也看不出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处理当然可以,但是如果气温变化太大时可能还会找麻烦,没有伸缩节的下水管路都是耍流氓现在这施工质量 ...

小地方,全是烂尾楼,施工质量更别提,楼不塌主管部门就烧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玻璃胶涂在白布上,缠上几层,白布选涤纶耐几十年没问题,也看不出痕迹。 ...

这个主意好,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克服由于温度改变带来的热胀冷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意好,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克服由于温度改变带来的热胀冷缩

他这个显然施工问题,上下楼板固定,直管装不进去的,民工硬来,管子插进三通一点点,因此脱开。

假如我来干的话,管子中间锯开,为了操作方便,锯开位置在胸口高为宜,上下半段留40厘米空挡,这空挡方便插管的,先把三通接好,一定要插到底,支撑好之后,实测空挡多少,锯一段管子补上去,再使用这种直通,两个,把这段管子粘好,完事。

网友:
如能买到50厘米新管一段,不用整根买,包括上面横管,修复费用不回超3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