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松下电锤、松下插座、松下底盒三结合!

楼主(2020-01-18):
『 元作 』松下电锤、松下插座、松下底盒三结合!

墙上插座不通电 。找出插座和底盒,电锤干就完了。

要更换的松下插座

松下插座,配套来

拆墙上的插座 。

之前没有底盒 ,底部已经烂了。

找出电锤,此锤标称1.1 J ,所以速度也就是1.1J的速度。

单手操作,也很容易。

扣差不多了

继续超平

下面接了很多土 。

底盒加工一下

套上 。

四周简单赌一下。

拧上螺丝,扣上面板。

感悟,有个小电锤还是挺方便的。以后再补漆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简尚系列,我家也是这种插座,一个也就五六块。简尚系列其实也缩过水但铜用料还是秒杀大部分产品。缺点是不太白

网友:
没电锤就孔里塞点木制一次性筷子。。。

感觉如果未来不用五孔插座了,用三孔或者紧凑五孔的话,的确横着的118暗盒更美观科学一些。。还能插两个电器。。。

网友:
居然是砖墙的,目测楼主住在7楼以下。

网友:
7840还是很好用的,我也有一个,干点小活很轻松。

网友:
皇上够狠的这电锤都残了还在为你出力

网友:
残骸级别厉害了~

网友:
身残志不残的电锤够坚强!

网友A:
松下电锤是真的不错,两台也为我出了不少力,还有一台7880有点重

网友:
全是松下大牌货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电锤是真的不错,两台也为我出了不少力,还有一台7880有点重

买的漂亮 ,

网友:
皇上亲自动手,细节这么清晰,佩服佩服。
不过,这个插座不太好,反正也是费事了,我觉得你应该换成错位的五孔或者带无线放大的插座更好。

网友:
这电锤现在价格老高了……

网友(2020-06-28):
一圈下来还是7840顺手,重量适中,力气够

网友:
绝对的战斗机

网友:
好不容易找点活,终于能用用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