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401怎么去掉协议改用大艺电池

楼主(2020-01-18):
手上有三块大艺电池!电转用的普朗德改的!修边机!钉枪是里奇的!切割机一个良明一个船王的都用的大艺电池!买了个5401插上电池转一会就不转了照明灯一直闪!怎么解决!

网友A:
最简单的都是电池各用各的.

难一点的都是换主控.

网友:
之前有个贴子说破解了,但后来没消息了

网友:
需要破解转换座联系我

网友:
需要破解转换座联系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需要破解转换座联系我

转换插座估计抵的上买块大有电池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都是电池各用各的.

难一点的都是换主控.

有两个主控板!开关上还有个电容样子的东西!不懂!二十几根线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转换插座估计抵的上买块大有电池钱了

这个也不能这样衡量。电动工具关键在于好拿,好用,顺手。做工程 用的18V的所有工具最好只用一套充电器和一种电池,这样才不会因为电池影响工作。我前几年买了一些大有早期的18V电池,做工非常好,有非常完善的保护电路,不怕过充、过放和短路。用考伯特原装闪充充电只要20多分钟。用的是三洋大红袍2.0电芯。我手里用的所有品牌的18V工具全部改口用一种电池,一般车上放一个充电器,四、五块电池,一大堆工具,基本打不住手,非常方便。

网友:
200买个大有电池。。

网友:
之前有说破解的,但是后面没消息了,要正常用的话,还是买个大有电池吧

网友(2020-07-18):
引用 网友C:
需要破解转换座联系我

我要,多少钱1个,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破解转换座联系我

我要,联系我。

网友(2020-12-15):
引用 网友C:
需要破解转换座联系我

怎么联系你

网友(2021-05-25):
引用 网友C:
需要破解转换座联系我

我想要 怎么联系你

网友:
咸鱼上见过,大有机器转接别的电池,价格90左右吧,不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不能这样衡量。电动工具关键在于好拿,好用,顺手。做工程 用的18V的所有工具最好只用一套充电器和 ...

说的很对

网友(2021-08-20):
引用 网友C:
需要破解转换座联系我

说个价格让大家死心

网友:
真要干活,真不要节约那点,直接买大有的电池吧!转换的也要90了。划不来。

网友(2022-10-06):
换个主控也就2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