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个夜灯电路图

楼主(2020-01-18):
要过年了,想弄个夜灯给乡下的父母用, 太阳能+光敏夜灯

目前得到一个电路图

这个电路图有个优点,静态待机电流很小,
缺点,在光线不是很暗的时候就会亮灯。考虑到是用太阳能给锂电充电,尽可能光线较暗的时候才亮灯,求大神指导

1、待机静态电流要小
2、光线暗的时候LED亮,但最好能通过电位器,调整感应的灵敏度

楼主:
求解啊,各位大神

网友A:
为什么不做成人体感应的呢?那样不是更好吗?人来就亮,人走就灭

网友B:
X宝有声控,红外感应的开关,接个10W的LED,一年也用不了一度电。
或者用电视的LED灯带,串个高压小电容,很光,电表不转的。

网友C:
这个电路很经典~~~~~~你若想自己用电位器来调整感应灵敏度可以将 R1 替换为 500K~1M 的电位器,Rp可选一个暗阻在400K~600K的光敏电阻即可。

网友:
增大R1,但不能搞太大,所以效果有限。

网友:
能力有限,静态电流不知道怎么样,但是这个电路,直接用太阳能电池板做光敏元件了
用了个LM358做电压比较器,可调电阻调节同向端电压与太阳能板输出的电压比较,当白天
太阳能板的电压高于同向端电压358  OUT 输出低电平LED不亮,晚上太阳能板的电压下降
到比同向端电压低的时候,358  OUT 输出高电平,LED点亮,用可调电阻来调节同向端的比较
电压,就可以调节灵敏度了,小白一个,只是表达自己的想法,有不对的地方,大神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做成人体感应的呢?那样不是更好吗?人来就亮,人走就灭

买了红外感应模块,不好用。判断不准。 且,想实现,天黑微亮,人来常亮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宝有声控,红外感应的开关,接个10W的LED,一年也用不了一度电。
或者用电视的LED灯带,串个高压小电容, ...

理论上说夜灯,弄个3W的LED灯泡足够,一年,也就几元电费。但是,买了太阳能板,买了充电板,买了各个元件,不折腾一下,对不起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很经典~~~~~~你若想自己用电位器来调整感应灵敏度可以将 R1 替换为 500K~1M 的电位器,Rp可选一个 ...

感谢,我试试看。

网友:
这个最简单,待机电流也低

网友:
楼主用专用芯片就可以了,功率大的也有,已经成功使用了一年了,还不错的,或者参考一下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