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佳丽时钟机芯改造 外置rx8025

楼主(2020-01-18):
把扫秒机芯改造成高精度时钟,外置rx8025,误差更小!

网友:
1.5v能直驱?电源部分怎么解决的?

楼主:
可以用,1.2v都可以用

扫秒机芯改rx8025示意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592

网友:
rx8025不是2.2~5.5v嗎,,,1.5v怎麼工作的?如果能行確實不錯

楼主:
走时很好,一般这样的时钟到多少付就不走了!不知道,1v是可以用的!走时精准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走时很好,一般这样的时钟到多少付就不走了!不知道,1v是可以用的!走时精准正常! ...

求电路图,也想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电路图,也想改

直接接三根线就可以了,还要什么电路图!

网友:
芯片本身0.3V-7V都可以驱动,所以1V完全可以。

如果有完整的过程,就可以申请精华了,因为像我这样的小白还是很多的。

网友:
估计就是将rx8025当成一个有源晶振,输出32768Hz的信号接入原来的板子。

网友:
就一张图,没看明白,怎么改的?

网友B:
电路图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给一个

已经画了示意图,看我另外一个帖子

网友C:
这样改,电子钟会更加准确?电流有影响吗?

网友:
还不如直接撸个wif校时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电子钟会更加准确?电流有影响吗?

走时电流只有0.3毫安!

网友:
原来的机型可以用一节锂电直驱?

网友:
我用ds3231改过几个数字钟。从数据上看,3231自带温度补偿,2ppm精度,比这个芯片好。实测一年,最好的一个误差不到一秒,最差的一个误差接近20秒。两个5号碱性电池,每个电池还剩下1.1-1.2v,工作正常。不过就是3231要求3V供电,我都是用来改3V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走时很好,一般这样的时钟到多少付就不走了!不知道,1v是可以用的!走时精准正常! ...

1v是可以用的!走时精准正常!
-----------------------------------------
相对于没改的钟,这话正确。
2V以上更准。

网友:
没有必要吧~~~哈哈

网友(2020-03-10):
佳丽不是挺准的吗,还用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