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终于还是没忍住,再进MAK锻钢台虎钳,顺便拆解清洗上油

楼主(2020-01-19):
买了铸铁想锻钢,买了小的想大的,结果可想而知。还是赶在最后一家快递还接货时在咸鱼购进。卖家说是80年代德国MAK的台钳,但谁知道是不是南通鑫枭代工的?
废话不多说,说说初步体验:
1、钳口宽6英寸,最大开口行程8英寸,重量24KG,如果不含那个直径24CM厚度达到2.5CM的底座,单单钳子就是18公斤,比起同等6英寸的铸铁台虎钳轻便得多。
2、这把台钳得益于其设计,丝杆顺滑,精度不错,全部开合关闭行程中,前后左右、上下摇动活动的那一部分钳体竟无一丝晃动,闭合时钳口两端分别夹住A4纸条,几乎可以做到一样松紧(就是右边钳口刚刚夹紧纸条时,左边钳口还需再转动丝杆90°才能夹紧纸条),通过调节平行螺丝虽然可以做到左右一致,但会导致活动钳体过紧,逐放弃。
3、锻钢材料的确比我那把小的旧货桌虎钳要硬,而且敲击声清脆悦耳,非常动听。
4、钳体多处为焊接结构,但是焊得不错,未发现虚焊点,从焊迹来看我猜测是手工焊接的,不知道判断是否正确?请指正。从清理过程中发现有一处焊渣未清除就涂油漆了,把焊渣敲掉,里面的金属部分仍然光亮如新。
5、买回来也不知道拿来做什么?这东西难道可以收藏?做传家宝?等N年后如果通胀是否可以保值?
6、买了它,又被老婆唠唠叨叨了。
7、终于又有钳了,真好!争取新的一年做个有钱人。

这一侧的两个螺丝就是平行调节螺丝

这一侧的两个螺丝就是平行调节螺丝

轻便

轻便

所有零件

所有零件

活动钳体厚度

活动钳体厚度

钳臂高度

钳臂高度

钳臂厚度

钳臂厚度

臂体厚度

臂体厚度

丝杆直径

丝杆直径

部分焊迹

部分焊迹

固定部分钳体

固定部分钳体

可活动钳体

可活动钳体

平行调节垫块

平行调节垫块

网友A:
如何看的出来是德国MAK的?

网友B:
楼主终于有钳(钱)了,真是令人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看的出来是德国MAK的?

看起来和淘宝那家卖MAK的外形像极了,但是钳身上一个记号也没有,但结构的确设计结实、巧妙,敲起来也是钢的声音

网友C:
淘宝MAK那家也看了段时间了,想入手又觉得使用率太低放家里又占地方,喜欢玩工具的还是住自建房好些不太影响邻居。这货钳口也是焊上去的?

网友:
不错  成色也可以

网友D:
焊接的,基本肯定是铸钢的,比铸铁的强多了。

我也有一个50斤的,可惜是铸铁的,总有点纠结,但是能用,算了,将就。

网友E:
那么花了多少钱在哪里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MAK那家也看了段时间了,想入手又觉得使用率太低放家里又占地方,喜欢玩工具的还是住自建房好些不太影 ...

这种东西买回来至少放不坏,还不用花钱保养,至少不会贬值,放在架子上可以挡摆设,一旦需要用到没有的话会很难受的。最厚重的部分都是整体锻造,其他附属结构是焊接在主钳上的,航空母舰都是焊接的,所以只要技术过硬无须担心结构强度问题,我观察了其他量产锻造的台钳都是焊接的,没办法的,除非不计成本用铣床、甚至加工中心整体制作,但价格就上天了。

网友:
不错,还可以夹管子

网友F:
可以买全焊接的 钢板焊接的 结实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买全焊接的 钢板焊接的 结实耐用

其实这一款台钳经过锻造、机床加工,精度非常高了,全焊接我看过YouTube的对比视频,承受的压力的确比锻造的高,但我们平时一般用不上这么大的压力,其次,硬度和精度我相信是锻造的高些,应为经过铣床和机床的加工,同等尺寸和结实程度,价钱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东西买回来至少放不坏,还不用花钱保养,至少不会贬值,放在架子上可以挡摆设,一旦需要用到没有的话 ...

看上去台钳也可以当成个镇宅之宝

网友:
牛掰了哈哈,默默的看了一眼淘宝二十几块钱包邮的,好嫌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台钳也可以当成个镇宅之宝

呵呵,古时宅院外或街衢巷口有泰山石敢当,现代工业社会家里放一个这玩意镇宅抓钱,意头真不错的,老兄不妨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花了多少钱在哪里买的呢

闲鱼,近年关加被提高的运费近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终于有钳(钱)了,真是令人羡慕啊!

呵呵,那就行动起来,搞一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的,基本肯定是铸钢的,比铸铁的强多了。

我也有一个50斤的,可惜是铸铁的,总有点纠结,但是能用,算 ...

网络发达,什么都能了解一二,所以总令人心痒难耐,50斤铸铁台钳可以挂闲鱼,怎么也能卖出几百块,然后加点换就是了,无需纠结。

网友(2020-02-28):
老铁。这个多钱买的,

网友:
这个看着比之前那个可强太多了,那个估计是被忽悠了。这个好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