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ELL P2417H显示器故障求懂行的朋友给分析有没有维修的必要

楼主(2020-01-19):
DELL P2417H故障

DELL P2417H故障

故障现场如图,是在用着用着的过程中出现的此现象,通过VGA口传输信号,刚开始以为是电脑的VGA输出有问题,换了另一台笔记本的DP接口现象依旧,拔掉显示器上不必要的USB设备故障依然存在

靠近显示器的时候有伴随画面变化产生的噪声

拆机检查,本以为是显示器的电源板有电容“怀孕”之类的故障,但是如图这样插电的时候仔细听前面提到的噪声,发现噪声来自于图片中下边缘屏蔽膜(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的)靠近驱动板排线接口附近

各位懂行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这种故障是板子的问题还是面板有问题,要是驱动板或者电源板的问题淘宝上能买到,要是液晶面板有问题就没必要搞了,过了年可以直接换新的了

这个显示器是2016年强哥家一1400的价格入手

DELL显示器U2518DR和P2419H差异对比: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722

网友:
刚好过3年了。

楼主:
是啸叫但是不是电感就不知道了

楼主:
DeLL3年质保?

网友A:
下半屏闪一般是屏坏 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半屏闪一般是屏坏 不好搞

能确定是面板坏我就省心一点,过完年直接买个新的算了

楼主:
今年应该都在家宅吧,为啥没人呢

网友:
看着像液晶问题

网友B:
没有损坏的电容就别救了,还有就是,你可以测测输出电源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损坏的电容就别救了,还有就是,你可以测测输出电源的电压

之前测量过,灯管那边有40V的电压,电源板上有12V,显示板的5V也是正常的

网友C:
遇到过2415这种现象,是逻辑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2415这种现象,是逻辑板故障。

逻辑板在哪儿?是集成在液晶面板了还是后面的板子?

网友:
看着不像面板的问题,建议将黑色的贴纸慢慢揭开,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贴纸底下还有电路板的。

网友:
修好没?可以换一下电源板的输出的滤波电容,电容不好会有乱七八糟的问题出现的

网友:
逻辑板几个关键点电压量下,黑纸下的板

网友D:
逻辑板可以单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逻辑板可以单独换的,

是不是也叫驱动板?

网友(2020-06-28):
问题搞好了吗?是不是驱动主板的问题?

网友:
是屏幕的问题
我也有台,但是是18年的
放弃治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