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 P2417H显示器故障

楼主(2020-01-19):
故障现象如图,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此现象,通过VGA口传输信号,刚开始以为是电脑的VGA输出有问题,换了另一台笔记本的DP接口现象依旧,拔掉显示器上不必要的USB设备故障依然存在

靠近显示器的时候有伴随画面变化产生的噪声

拆机检查,本以为是显示器的电源板有电容“怀孕”之类的故障,但是如图这样插电的时候仔细听前面提到的噪声,发现噪声来自于图片中圈起来的位置

各位懂行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这种故障是板子的问题还是面板有问题,要是驱动板或者电源板的问题淘宝上能买到,要是液晶面板有问题就没必要搞了,过了年可以直接换新的了

这个显示器是2016年强哥家一1400的价格入手

网友:
确实有点像VGA接口问题,不过楼主已经排除了。液晶面板应该是好的

楼主:
过年都没人逛坛子吗?

网友A(2020-06-28):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我的和你一样!

网友:
屏的驱动板VGH有问题了,换台新的吧。

网友B:
直接换新!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新!屏坏了!

不连接排线,屏亮但没有跳屏纹理,那屏应该是好的吧!

楼主(2020-08-22):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我的和你一样!

没解决,淘宝上问了卖这个型号板子的卖家,都说是面板本身坏了跟驱动板和电源板没关系,所以又下单了这个型号的升级款,至今显示器的散件我都懒得装又不知道往哪儿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解决,淘宝上问了卖这个型号板子的卖家,都说是面板本身坏了跟驱动板和电源板没关系,所以又下单了这个 ...

以前的屏很难得坏,现在的显示器直接从斑马线坏起让你修也没法修。

楼主(2020-10-25):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屏很难得坏,现在的显示器直接从斑马线坏起让你修也没法修。

质量太好,每个产品都被当传家宝用,企业怎么赚钱,人心不古啊

楼主(2023-09-22):
想想我当初好像是TB上买的二手明基显示器吧,用到现在依然坚挺(一几年淘的),我还查了一下型号,百度出来的上市时间是2010年的,重量也确实挺有份量的(应该是面板外面的金属壳份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