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SUPER-S四轴飞行器玩具其中一个风叶不转简单修理

楼主(2020-01-19):
孩子说四轴飞行器玩具其中一个风叶不转了,趁孩子们睡了,拆开看能不能修一修。

看到一条黑色线断开,正是不转的电机线。

很容易判断到脱落的焊点,焊接好。
顺便把之前移位的定位指示灯安装好。
由于是报兴趣班的赠品,很普通的玩具。
电路做工还行,背面。

好多螺丝,有20多颗,拧得手酸。

网友:
确认电机开路或者电路,先换一个电机试试。如果飞控烧管,买开源飞控不值得。

网友A:
大牛,有个新买的,但是有一个速度明显和其他三个不一样,该怎么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牛,有个新买的,但是有一个速度明显和其他三个不一样,该怎么检修

可能是虚焊漏电,补焊一下每个原件试试

网友:
空心杯电机就只能玩玩,寿命长不了。

网友:
等电机玩坏了孩子的兴趣也没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