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请教个胎压问题 一般为啥前胎胎压低于后胎

楼主(2020-01-19):
是怕转向打滑么?
因为 看过2台车的 说明书

都是 185 R14C的胎

一个是前胎  325kpa  后胎  450kpa

另一台是前胎 280kpa 后胎  450kpa

车胎写的最高胎压是 450kpa

同样的胎  前胎压力低 是怕压力高后  转向轮打滑么?

补充下 这车是 后驱的

家里的小车185 60 R14说明书 写的是 前胎 210kpa 后胎 240kpa  这车是前置前驱

不过普遍都是前胎胎压低 后胎高 是不是为了转向系统的稳定性呢?

网友:
 这个真不清楚 我车前后都是 一样的

网友:
前胎压高了感觉噪声大、震动强、不舒适,也就是直接影响驾驶感受、间接影响到安全性。后面略大是因为有后备箱装东西,以及考虑后面乘坐3人。这是一般的情形。实际上当然也可以自己情况略作调整的。

网友A:
我的车b柱写着前后胎压是一样的呢,倒是备胎的胎压高很多

网友:
因为前面有发动机啊

网友:
这个真不清楚 我车前后都是 一样的,另,不是家用车前面重些吗?应前胎气压大一点吧?!

网友:
胎压要一致性,一般感觉前面低是应为发动机等在前仓

网友B:
轿车是前驱的刚好相反,前230/后210

网友:
说明书推荐前2.1后2.4
你可以在这范围内酌情增减
胎压低一点可提高抓地力,左右轮不压差不超过0.5就行。
胎压过高,会导致一个是容易爆胎,一个是轮胎着地面积减少,易打滑,优点是省油,惯性好。
你上面说的那几个压力3.25,4.5一般都是备胎的压力。

网友:
胎压低点可以增加抓地力,毕竟现在轿车大多前驱。

但是磨损也会大点,导致4轮磨损不均衡,这也是有四轮对调说法的原因之一。
搞不懂或不想搞懂的,就全部打2.5,妥妥的;一般家用车胎压在2.0到3.0都没问题。

网友C:
185R14C是载重胎,后面气压低能行么?坐上人拉上货不瘪了呀。用这型号轮胎的基本就是大面包车或小货车

网友D:
前驱的前轮胎压高一点,后驱的后轮胎压高一点,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轿车是前驱的刚好相反,前230/后210

看来真的不一样啊 我家奇瑞 前置前驱  轿车一样是前2.1 后2.6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5R14C是载重胎,后面气压低能行么?坐上人拉上货不瘪了呀。用这型号轮胎的基本就是大面包车或小货车 ...

我家奇瑞 前置前驱  轿车一样是前2.1 后2.6   好像和前驱后驱 没太大关系 都是前面低 后面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驱的前轮胎压高一点,后驱的后轮胎压高一点,是正常的

可是我家奇瑞 前置前驱  轿车一样是前2.1 后2.6  还是设计的后面高

网友:
这个与轴荷有关,轴荷大就要高气压

网友:
一般按照说明书充就可以了,我的三厢小车说明书说空载4轮都是2.1,满载前2.1后2.7,我是不管满载空载冬天夏天长期4轮2.5

网友(2020-02-18):
一般都是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b柱写着前后胎压是一样的呢,倒是备胎的胎压高很多

备胎胎压高估计是防止长时间不使用自放气准备的

网友(2022-04-19):
实际胎压都一样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