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现代养生壶通电哔哔乱叫拆修

楼主(2020-01-19):
同事杂牌现代养生壶一个,通电哔哔乱叫。
芯片供电不正常,开始怀疑电容挂了,拆开发现是个安规电容,这个也坏?

回家用万用表一量0.24微法,真的挂了!拿出珍藏许多年的cbb电容,虽说不怎么耐用胜在便宜,再说那个安规不也翻车了。1微法的电容家电常见,两毛一个居家旅行常备用品。

安装很简单,又开始愉快的工作了。

网友:
存货不少哈哈

网友A:
直接改充电头电路板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充电头电路板更耐用。。

老铁骨骼惊奇,没想过受教了,自己东西可以考虑哦

网友B:
这个电容损坏率比较高。阻容降压的缺点。。。。。。故障部位确认的好准。

网友:
芯片挂了咋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损坏率比较高。阻容降压的缺点。。。。。。故障部位确认的好准。 ...

阻容降压确实这样,节能灯的更容易坏,多谢鼓励

楼主:
找芯片定义,芯片真的坏了果断放弃,义务劳动不说主要这壶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充电头电路板更耐用。。

改的功夫可能花费不少,需要截断连接和布放固定

网友:
怎么看出安规容量的?

网友:
这种起供电作用的安规电容用久了会失容,影响电路正常运行。

网友:
很好奇养生壶的加热原理,有人知道吗?

网友(2020-06-05):
按照楼主经验,刚修复一台小浣熊养生壶,就是105J400V安规电容失容,检测只有0.18微法,换了一个105J400V CBB电容,立马正常。说实在,单片机复位电压电源部分太简单,对电压波动太敏感,恐怕使用不会太长,由于稳压电压为5.1V左右,改造的话可以使用一个手机充电头电路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