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有个音箱,右声道噪声很大哪里问题啊?

楼主(2020-01-19):
有个漫步者R301T 的音箱, 2.1的 ,4558+2030A,右声道很大的噪声,类似收音机那种刺啦刺啦的,音乐也有就是伴随着噪声,左声道没问题。喇叭没问题。

请问一下是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比较常见的是,音量电位计接触不良。

网友:
简单点一般是音量电位器。复杂的话断开右声道用左声道信号输入输入右声道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有虚焊或者印制板的铜箔有断裂的地方,仔细检查这个声道应该很容易看到~

网友:
左右对调一下,试一试,看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看噪声的大小和节奏是否和音乐有关系,如果有关的话就很大可能不是电位器问题,建议检查信号通道中的所有电解电容。

网友:
没有信号输入时,杂音是否还有?把单位电位器关小了,杂音是否变小了?

网友:
查电位器和电容,必是其中之一

网友A:
顺着声道的电路,用手摸,如果摸到某个零件(例如电阻或电容)杂音发生明显的变化,那这儿是高度怀疑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着声道的电路,用手摸,如果摸到某个零件(例如电阻或电容)杂音发生明显的变化,那这儿是高度怀疑的地方 ...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电位器氧化不是这种现象,它是声音变小或无声,然后拧动的时候,刺啦刺啦的。这种类似收音机的声音,我估计是电容或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氧化不是这种现象,它是声音变小或无声,然后拧动的时候,刺啦刺啦的。这种类似收音机的声音,我估计 ...

哦。好的,我试试。一开始声音小,后来越来越大了。

网友C:
如果是50赫兹的电流声,这个查电源滤波和接地,如果是滋啦滋啦的杂音,而且没有规律,这个九成九是音量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50赫兹的电流声,这个查电源滤波和接地,如果是滋啦滋啦的杂音,而且没有规律,这个九成九是音量电位 ...

啊。那我先换个电位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着声道的电路,用手摸,如果摸到某个零件(例如电阻或电容)杂音发生明显的变化,那这儿是高度怀疑的地方 ...

请问一下,这个方法不会触电吗

网友:
用电解旁路法逐步向前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