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车胎靠外侧磨损严重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1-19):
这段时间经常要经过一个掉头的路段,之前急右掉头的时候发现副驾侧前轮有摩擦打滑的声音,这种情况只有在快速掉头的时候有,慢速没有,前天发现副驾侧前轮外侧磨损特别严重,外侧胎纹都快没有了,而其它3个轮子都正常,这是因为快递掉头导致的吗?还是车子出故障了?情况就像下面这个图一样,只是还没到这种程度。

网友A:
前束的问题,检查下四轮定位

网友B:
胎肩磨损,充气压力低/负荷大会出现四轮磨损,单轮的应该是定位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束的问题,检查下四轮定位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胎肩磨损,充气压力低/负荷大会出现四轮磨损,单轮的应该是定位有问题

谢谢指点。

网友:
外倾角需要调整

网友C:
没用的,那些四轮定位大部分都是骗人的,楼主这个胎也到了差不多换的时候了,偏磨一点点不算厉害,关键是方向盘能否自动回正,回正反馈好不好,把胎换掉,定时前后对换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用的,那些四轮定位大部分都是骗人的,楼主这个胎也到了差不多换的时候了,偏磨一点点不算厉害,关键是方 ...

四轮定位可不是骗人的,当发现轮胎不正常磨损,轮胎又没有缺气;或者车辆自己跑偏的时候就要去做4轮定位了。当然不是所有的轮胎店都能做好四轮定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四轮定位可不是骗人的,当发现轮胎不正常磨损,轮胎又没有缺气;或者车辆自己跑偏的时候就要去做4轮定位 ...

我说的骗人的意思就是大部分做四轮定位的店都做不好,糊弄顾客,做完后还是会偏磨的,所以偏得不厉害而方向又没问题的话就不用做了,除非是熟悉而确认有丰富经验的四轮定位操作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骗人的意思就是大部分做四轮定位的店都做不好,糊弄顾客,做完后还是会偏磨的,所以偏得不厉害而方 ...

我之前的车做过3次定位,2次在轮胎店,一次在4S。4S做的是真的仔细,做完和新车感觉一样。轮胎店嘛,一个做的真的不怎么样,做完轮胎磨损是正常,但是轻微跑偏。一次做完感觉挺好,做之前车有轻微跑偏,做完挺好了。

网友:
三角臂胶套看看是否老化了 之前我右前胎偏磨就是这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的,那些四轮定位大部分都是骗人的,楼主这个胎也到了差不多换的时候了,偏磨一点点不算厉害,关键是方 ...

四轮定位看做的好不好

网友:
调节一下这个轮子的拉杆试试,估计还是倾角不对。

网友:
更换下支臂拉杆球头之类的及减震器还有轮胎 做四轮定位

网友(2020-02-20):
已经磨损的轮胎没法做定位,换了新轮胎再去定位

网友:
查一下四轮定位,两个前轮都磨外侧就是前束过大
单个前轮还要看看外倾角和羊角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换新胎了再去做吧

网友:
经常大角度转弯前轮胎也会外缘磨损严重的。

网友:
检查三角臂及胶套,你会发现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