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修改串口序号的方法

楼主(2020-01-19):
最近玩arduino,原来这个单片机占用的串口号是13,但是一些软件
只支持10以内的串口号,那么就修改好了,先找到相应串口

这里没插单片机,所以只有串口1

点它的高级按钮,出现这个对话框

再点选串口号,这里是我改过的,没改的好像一般
前10个串口号,都是使用中的信息,你就不能再给arduino用了
我的两个电脑都是这样,不知大家的情况是怎么样

怎么把使用中去掉呢?

修改注册表的这个项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OM Name Arbiter

它的头两字节是05与0f
05就是0000 0101,代表前8个串口号,为1的标识被占用,这里说明第一个与第三个串口号
被占用了

0f就是0000 1111,代表串口9-12被占用了,这与在控制面板里看到的情况是符合的

解除占用就把相应位改成0就行了,然后再把你现在arduino的串口号,改过去就行了

哈哈,

网友:
使用中,是曾经接过USB转串口板吧,比如我的345,再次插入同一个设备还是同COM数,还要同一个USB口,换USB就变了,不同串口板同一个USB,com也不一样

网友A:
不用改注册表,直接在设备管理内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注册表,直接在设备管理内改就行了

具体说说看

网友B:
大神们,问个问题,led灯电流是350ma,如果用50ma 电流会怎么样,会不会带不动,还是只是亮度小点, 如果用arduino的模拟口,会不会把板子烧了?

网友:
楼主发的帖越来越深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们,问个问题,led灯电流是350ma,如果用50ma 电流会怎么样,会不会带不动,还是只是亮度小点, 如果用 ...

就是暗一些吧,数字口一般不会烧,模拟口干嘛

网友C:
不用那么麻烦,,我的电脑右键 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找到你的设备。然后右键,属性 ,端口设置,高级,进入后,找个端口,随便改,然后确定

网友:
上传图片翻转了,懒得编辑了,凑合着看吧下面那张图片点高级,拍照时鼠标放错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那么麻烦,,我的电脑右键 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找到你的设备。然后右键,属性 ,端口设置,高级, ...

这样改完了,341或者340芯片,就不会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暗一些吧,数字口一般不会烧,模拟口干嘛

模拟口调亮度啊,三色灯,形成各种颜色

楼主:
是不用改注册表,哈哈,但是我好像试了一下,好像是有个警告,我就以为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