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翻车的飚王读卡器

楼主(2020-01-19):
拆解翻车的飚王读卡器
地摊发现一个飚王多功能读卡器,外观不错。应该用得上,带走。回家插电脑发现,电脑不识别,读卡器的指示灯暗淡。翻车了,坏的。拆之!
图如下正面免冠照
拆下白色上盖
露出内部螃蟹芯片
芯片为RTS5158
拿下USB插头
取出板子,几个卡槽
电路板另一面,还是卡槽,控制芯片晶振
全家福

网友:
外壳看起来有些旧了

网友A:
也不修修?说不定是线断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修修?说不定是线断了呢。

不是断线,是芯片烧了。

网友:
换个芯片嘛哈哈,坑

网友:
用电流监测器看看电流,试过一次小电容短路,换掉就好

网友:
这货(读卡器)又来了

网友:
ssk还是依旧值得信赖

网友:
读卡器一般都是这个牌子,目前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

网友:
想当年买过两个,容易断线。

网友:
把USB鼠标头的线剥开,都换成航模用的软胶线会耐用些。曾经做集成声卡螃蟹的主控不错。

网友B:
指示灯亮我怎么觉得是晶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亮我怎么觉得是晶振有问题了

回去换线,换晶振试试。

网友:
飚王的数码产品相对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