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电热水壶维修(SUPOR SWF17K2-180)

楼主(2020-01-19):
领导办公室烧水壶坏了,拿下来修。
不锈钢外壳,拿着很有分量,不是二十块前那种能比徳

底座

水壶底座

拆开测量发现水壶没问题

用万用表捅菊花也能测出220

把底座拆开,线烧焦了

手一碰就断了

重新压接头在上锡

装上

测试

看来功率没有虚标
既然大家都对压线钳感兴趣,我就补两张图!华胜的钳子

钳口可以更换,上图的钳口是W型的。这个钳口还没换过来

网友:
求压线钳推荐,我看你做的头子挺不错。最近正烦恼插簧端子的压线钳,不知如何选。

网友A:
同品牌另一款99买的,一开始线发热,后来线圈内部断裂,只能扔掉了。等牙膏

网友:
线压的不钳,楼主没秀一下压线钳!

网友:
这个电源线是铜的吗?不行就换线

网友:
领导一高兴,办公室主任的帽子就给你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品牌另一款99买的,一开始线发热,后来线圈内部断裂,只能扔掉了。等牙膏 ...

这玩意功率越大烧水越快,但是对电源线要求越粗,以前领导在办公室用山寨插排烧水人去拉屎了,拉完屎回来沙发燃起来了。

网友:
修得太结实了,要是经常坏就能和领导搞好关系了

网友:
华胜的钳子不贵!你上的图片铂口不对,6.3端子我全是,老虎钳子压线后上锡

网友:
这个线为什么这么爱坏,我也修过不少这样线坏的,这线你用砂纸打打就知道了,不是铜的,虽然线径看着够粗。线压的真好,有个压线过程就好了。谢谢!

网友:
华胜的钳子做工还不错,挺实用的。

网友:
压线钳真好。我那个只能说能用

网友:
楼上说的压线钳,如果一个月用不到一次,不如用家里常用的老虎钳,加烙铁焊接应急。

网友:
底盘最容易坏~

网友:
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谢谢分享,确实好点

网友:
苏泊尔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专业工具压出的接头真漂亮,我都直接上钢丝钳,压出来的都是很奇怪的样子,虽然也能用

网友:
谢谢分享。。。。工具齐全,折腾就是方便 。。。。。。。

网友:
同样strix底盘,我是2400W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