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cp11qm充电宝的搞笑售后,帖子是个故事,有点长

楼主(2020-01-19):
信用卡积分兑换华为双向18W充电宝一个,至于为什么没选小米,是因为家里有个小米了,为了区别。
到手后发现USB母座舌头是绿色的,比小米的略厚略长,细一点。蛮好看
使用一周不到,搞笑的事情来了,拔USB的时候,USB母座里面的舌头断裂随USB线出来了,当然这样的结果肯定有人为的反插因素在内。
联系保修,寄送,第二天收到回复,维修工程说是人为因素,我认了,我想维修费用也就顶多50块钱吧。
随即维修工程师告知换新,费用174元,我当时心里那个草泥马乱飞呀,立即在京东查了下,京东售价99元。
我立即回复,你们当客户都是脑残?谁会接受你们这样的维修方案?这不时摆明了只要故障确定存在人为因素就直接帅锅吗?
***在此,我还是承认这个母座断裂肯定有人为因素,但是我从高三用了第一个USB设备(MP3),到工作12年,用的USB数不胜数,第一次遇到USB母座舌头断裂。
为何你的USB何母座材料如此脆弱,为何人家的反插没事,为何华为拥有如此搞笑的维修方案,店大欺客不是只有国外才有,国内企业也数不胜数。
下面看图说话,图不打码

楼主:
过年了,没空
年后拆开,自己淘宝买配件自己换,麻痹华为售后自己打脸去吧。

网友A:
????自己搞断的扯售后干嘛?售后又不能确定你怎么搞坏的,售后报价高也正常,xr后玻璃破了修一下还要几千块,你怎么不去扯苹果店大欺客?

网友B:
流水线和一对一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水线和一对一的区别。

你这话说的对,流水线和定制服务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断的扯售后干嘛?售后又不能确定你怎么搞坏的,售后报价高也正常,xr后玻璃破了修一下还要几 ...

长了脑子不用,不仔细看。
我承认是人为因素了,我没赖售后。我说的是产品质量和售后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长了脑子不用,不仔细看。
我承认是人为因素了,我没赖售后。我说的是产品质量和售后方案 ...

习惯就好了。商人吗,唯利是图。从断面的干净程度和没有形变看,用螺丝刀撬都不会断的这么干净整齐。材质问题。偷工减料这方面,这个商人好像从来都不甘人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习惯就好了。商人吗,唯利是图。从断面的干净程度和没有形变看,用螺丝刀撬都不会断的这么干净整齐。材质 ...

我质疑的就是材质问题,还有维修换新方案竟然是原价的1.8倍,这是多扯淡的事情
按这个道理来说,苹果换个屏岂不是要万把块?
哎,商人都喜欢把消费者当养宰,这种方案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一旦出现人为因素就让客户主动放弃,其心可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习惯就好了。商人吗,唯利是图。从断面的干净程度和没有形变看,用螺丝刀撬都不会断的这么干净整齐。材质 ...

黑华为也是一种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