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Futaba 3PK 车模遥控修理(D4 IC3损坏)

楼主(2020-01-19):
近日,有朋友的Futaba 3pk据称是通电瞬间屏幕黑屏,闻到焦糊的味道。拆解后如图,D4明显烧糊,线路板有烧断,后测稳压管IC3(印有8A 78字样)对地短路。请教大神,“8A 78”是什么型号的稳压管啊?是稳几伏的电压??

网友A:
看看后面的电容,跑下线路应该能猜出来,想要准确的型号估计没有同型号的拆了看是没办法了

网友B:
KIA78L05F-RTF/P 丝印:8A SOT89贴片三端稳压。可用任一同封装78L05直接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后面的电容,跑下线路应该能猜出来,想要准确的型号估计没有同型号的拆了看是没办法了 ...

谢谢回复。猜,估计不好猜,电容标的耐压值一般高于正常电压很多的。稳压输出9V和6伏都是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KIA78L05F-RTF/P 丝印:8A SOT89贴片三端稳压。可用任一同封装78L05直接代换。

你好,丝印8A的有一系列呢,5V 6V 9V等等,都会标的8A的,关键它后面印的78,这个猜不透是几伏的,我看网上有很多都是3位数的,比如510 、109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KIA78L05F-RTF/P 丝印:8A SOT89贴片三端稳压。可用任一同封装78L05直接代换。

经过D4降压,输入到IC3的电压是11伏,如果稳压5V输出,压降是6伏,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呀?

网友C:
需要用可调电压,从零电压慢慢调高测试,有可能是1.8V或3V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用可调电压,从零电压慢慢调高测试,有可能是1.8V或3V等。

综合外围集成块的设定电压,应该是5V的可能比较大,我准备就用个7805来试一下

楼主:
新增:后来实测IC3,并没有损坏,但仍测得负荷有短路情况未排除,在陷入困境时,一不做二不休,拆下液晶显示部分电路板,发现钽电容C106短路,用普遍电解电容代换之,并更换烧坏的D4,故障排除,功能恢复正常。

楼主:
后续:IC3实测并未损坏,但负载仍有短路存在,后无奈拆开显示屏背后的电源板,测得C106钽电容短路,应该是此电容致使D4烧毁的,换D4、C106,故障排除。

网友(2023-09-10):
你好 问一下 D4是什么元件 我的也损坏了 麻烦告知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