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2003添加的1TB硬盘显示1.8TB简单处理(ST1000nm0033-9ZM173)

楼主(2020-01-19):
电脑安装的是Win2003系统,需要增加一块硬盘(型号ST1000nm0033-9ZM173,希捷企业级1TB容量/128M缓存),磁盘管理中竟然显示1778GB,开始没留意,直接格式化硬盘,格式化到最后提示无法完成。选择将磁盘“转换成GPT磁盘”,容量终于变成正常的931GB。这时候再将磁盘“转换成MBR磁盘”,容量也正常了。因为这块硬盘的容量才1TB,这两种磁盘分区格式都是可以用的。再格式化,已经可以正常格式化了。如果是大于2TB的硬盘,就只能选择GPT磁盘,不然超过的部分无法被系统识别。

(截图是已经操作过的了,所以显示的是正常容量)

网友A:
按理说转不转成GPT跟1T的容量没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转不转成GPT跟1T的容量没关系啊。

是啊,所以前期试了许多其他方法都没解决。

网友B:
为何不用2008或20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用2008或2012?

有些服务器上安装的软件比较旧,升级到2008大概不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现在没特殊要求,是不会再用03系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