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水星MW313R拆机欣赏

楼主(2020-01-19):
一个全新的路由器,硬件缩水的,水星和迅捷很多型号都是用类似这种缩水板,内存都集成主控内,闪存1MB,不像老板那么良心,(老板的也是低配,只是内存外置,能改造刷机)
软件功能有一样挺好,做2级路由时,与上级路由IP有冲突会自动修改本机IP,重新连接路由看网络状态就能看见当前网段了,无线有桥接功能,跟AP有点相似,
无线桥接通过本机无线方式连接上级路由的无线信号,
AP是通过本机有线方式连接上级路由,

打算放单位办公室当AP用用吧,拍了几张拆机照片给大家看看

楼主:
待机功耗1.7W,测速功耗也是1.7W,没啥变化

网友A:
又不是不能用,就是不稳定而已

网友B:
TP 水星  迅捷,从不在考虑的氛围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P 水星  迅捷,从不在考虑的氛围内

你不考虑人家依旧大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考虑人家依旧大卖

对,大有人在

网友:
不高速下载 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是不能用,就是不稳定而已

当AP用没问题

网友:
很久没用过百兆路由器了。

网友:
这路由器比较省电。

网友(2022-09-25):
这是拆机吗?

网友:
这水货还是可以的,便宜,发热低!

网友(2023-04-05):
这板子,是要小到没朋友的节奏呀!

网友:
这低端路由器居然还有自动修改IP防冲突功能?牛。

网友:
换一个好的,二手的也不贵

网友:
当AP用没问题

网友:
买过同款    拿来中继折腾设置一整天也没整出来

网友:
只能说外观唬人

网友:
这300M 2.4G的路由纯粹电子垃圾了
水星也是有可以用用的路由的,例如 D191G, 价廉物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