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微波炉光波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0-01-19):
朋友家里的,说放好久了,以前微波正常,一开光波就冒大烟,
过年清理了,扔给我了。。
拆开一看,两根管子不一样,好像一根是光波管,一根是石英管?
那这应该买光波管还是石英管呢??
现场比较脏,慎入慎入。。。。

网友A:
油挥发的烟吧,先拆下来洗洗。

网友B:
建议洗洗,说不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挥发的烟吧,先拆下来洗洗。

真的假的?下午就试试!

网友C:
所谓光波炉就是上面装了俩加热管,没意义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洗洗,说不定就好了

哈哈原来是这样,应该试试,不过这两根不一样,是原来就这样还是后来的维修人员换的?

网友:
上面二根是加热管吗,美的小太阳上那种 ?

网友:
建议烧烤功能别用了,会把里面搞的很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挥发的烟吧,先拆下来洗洗。

洗不了的,我家那台一样,设计败笔,把光波管装排气窗位置,油烟全粘上去。
我的拆下来洗过,拿刀刮都难刮掉,而且用几次之后油烟粘上了又是一个卵样。
别用光波烧烤功能,单用微波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原来是这样,应该试试,不过这两根不一样,是原来就这样还是后来的维修人员换的? ...

原装就是这样的

网友:
家里的格兰仕, 用了将近20年了,  前阵子换云母片拆出来才发现上面有两根黑乎乎的石英管, 原来微波炉还有烤箱功能

网友:
光波还有这样的缺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谓光波炉就是上面装了俩加热管,没意义的东西

10几年前叫烧烤功能,后来换了个名字叫光波,其实就是大忽悠

网友D:
我家的也是美的,不带转盘。头几年二极管附近打火,拆开对地保险烧,拉了3根拨出来铜丝绕上。电炉丝卡头就被蒸气氧化,两根两头都是晃得,就不敢用了。内胆里面锈的喷的随手漆。
前两天直接不加热了。老婆让买新的。我说别介,嫁妆不能扔(2010,家里还有台修过n次松下等离子,一台换过门封,还漏电的美的凡帝罗,一个叫售后600自己换主板的美的滚筒)。拆开3根铜丝没断,二极管爆了.。
直接淘宝维修套件,保险丝,二极管都还了,电容新的比旧的菜(接头薄)但测试就都换了。通电好了。
旧电容还是好的备用吧。
云母没找到就这样吧。
渣渣美的,品控。当年结婚家里全是一个品牌美的,为了售后整合,特么都是自己修的。

网友:
纯粹偷换概念,就电池炉加2根发热管,,就跟光波炉一个道理,就是那种老旧的电陶炉加个控制器,搞成高端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也是美的,不带转盘。头几年二极管附近打火,拆开对地保险烧,拉了3根拨出来铜丝绕上。电炉丝卡头就 ...

我家也有好多美的产品,冰箱也是相同牌子。感觉还好,没有怎么坏。基本是相同时间。

网友:
微波炉就是微波炉,别买那么多名头的,没有用处。光波就是两根加热管。

网友(2020-02-28):
引用 网友C:
所谓光波炉就是上面装了俩加热管,没意义的东西

说的太对了,什么光波,就是电阻丝加热。就是用这词忽悠大家,一点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油烟都集中在这个上面,用段时间后基本上光波不能再使用,一用就冒大烟。这种设计严重败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也是美的,不带转盘。头几年二极管附近打火,拆开对地保险烧,拉了3根拨出来铜丝绕上。电炉丝卡头就 ...

我修的和你这个现象一样,是格兰仕的,高压保险丝断了,换上保险,通电,发现高压电容一个引脚烧红了,马上断电,换同规格电容(0.9μ/2100v),修复。

网友(2020-03-30):
2根都是110v的,串联使用,一个透明,一个磨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