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120G开卡成功!可是容量缩减为57G了,这样设置的

楼主(2020-01-19):
读不了盘, 卡开机logo 等很久后进去BIOS里头可以认盘,但进系统后不认盘,卡系统管理器
今天尝试开卡,开卡成功!可是容量缩减为57G了,这样设置的
有大神指导下么?

开卡中

开卡中

正面2颗

正面2颗

背面2颗

背面2颗

主控

主控

1

1

2

2

网友A:
最后一片闪存坏了,3CE只能开出2CE来所以只有64G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片闪存坏了,3CE只能开出2CE来所以只有64GB

楼主说对了一半。
确实有一个颗粒没认上,不过3ce正常也可以全开的。
你指定90G开卡试试。

网友:
有个颗粒坏了~~

网友:
辣鸡第二代3D TLC颗粒 寿命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