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谁会拆这个石英钟

楼主(2020-01-19):
石英钟好脏,过年要搞卫生,从头到位都没找到螺丝,无从下手,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外框应该有缝隙卡扣之类的,注意看一下,拆开后,再从正脸指针那里拆。

网友:
前玻璃拆下,三个指针揪下后有个螺母,拆下

网友:
我觉得楼上两位说得都对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提前给你们拜年了

网友:
就擦擦外面就是了,能不用动的就别动了

网友:
应该从后面撬开,热熔胶粘的

网友:
一般拆了装回去就动不了了,这种是塑料机芯

网友:
跨差,哗啦,玻璃搞定
拔下针,拧六角母,取下芯,壳子扔垃圾桶,解决了,请点赞

网友:
猜测背面粉和黄之间的缝隙里有卡扣

网友:
应该是有卡的,,建议你不要拆,空气中有很多灰尘毛毛粘到里面就不好使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