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比较特别的电线快速连接器

楼主(2020-01-19):
坛友们买顶吸灯一般都配快速连接器,用起来很方便,但那个做工和设计都比较简陋,铁质导体也无法通过较大的电流,只能用来接个灯,本帖拆解的这个快速连接器相对就要稍微好点了,它有两面各有3个接线孔,也就是说可以插入6根线相互连通,另外它用的是铜质导体,不锈钢弹片。

网友:
不错,买几个去

网友A:
楼主去洗洗手吧,哈哈哈哈

网友B:
看上去还是螺丝的好些,可惜的是乐华梅兰百安居等附近商店都不卖了,估计不少人直接用户外燃气烙铁,加强力助焊剂和焊锡丝焊接。

网友:
用在小电流方面还行

网友C:
谢谢分享。。。。。我没有看到特别在哪里啊。。。。。

网友:
好像坛子里面喜欢拆拆解解的手指甲都不会很长

网友D:
真的不错,这种快速连接器已经是大趋势了

网友:
这个结构蛮复杂的,偶撸的是最简单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不错,这种快速连接器已经是大趋势了

小功率电器临时使用可以,大电流电器不宜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去洗洗手吧,哈哈哈哈

劳动中的手,没什么,看着挺真实的。小伙子也很健康,月牙痕比较明显。展示的这个端子很实用,带有保护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去洗洗手吧,哈哈哈哈

已经洗过了,你是没看到过我拆完机器的手,洗手都得用重油污清洗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还是螺丝的好些,可惜的是乐华梅兰百安居等附近商店都不卖了,估计不少人直接用户外燃气烙铁,加强力 ...

螺丝的最可靠,这种也还行,几百瓦的负载也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我没有看到特别在哪里啊。。。。。

温总找个4眼的出来

网友E:
好久没见楼主了

网友:
不错,这个做工挺精致的

网友:
楼主全方位展示

网友F:
没大看懂,能否找个电流源加20A电流看看发热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久没见楼主了

每天搬砖12小时以上,实在没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大看懂,能否找个电流源加20A电流看看发热情况?

20安应该能把外壳烧化了,那种铁的2安都撑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