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永生台式暖风机拆解(Eosin YND150)

楼主(2020-01-19):
一个杂牌暖风机,风扇转动不灵活了。拆开wd40喷一下然后上点油。

外观

拆下外盖

露出ptc加热部分

这个温控 是可恢复过温保护吧

拆下加热部分 才能看到风扇

拿下风叶 就可以上油了

底盖也拆开看看

开关 摇头电机 接驳端子等

最后复装

谢谢欣赏。

网友:
长城认证,有年头了。

网友:
看着质量还挺好的
还能继续服役很多年

网友:
PTC发热芯,和导流框架循环风机不错,要是交交变频无级调速更好。

网友:
这种用不惯,太干~

网友:
神油来这啊

网友:
谢谢分享。看到这帖子,我才知道我手上的这块PTC发热板是用在这里的。。。。。。

网友:
这是啥牌啊?

网友:
这个PTC加热和电炉丝加热以及小太阳那种光辐射的对比有什么优点啊

网友:
接线挺复杂的还

网友:
里面还真是简单

网友:
罩极式电机最简单,到处都在用
等牙膏ing

网友:
这种吹风的没红外的感觉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