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TC有人拆了,拆个高速通行卡

楼主(2020-01-19):
下高速过收费站出口丢垃圾时在垃圾桶边上发现个破烂的高速卡,比以前没改ETC时要厚很多,捡,

网友A:
四节一次性电池。。。就不能做成锂电和无线充电嘛

网友:
竟然是夏普手机哈哈,
四节电池点焊很给力啊

网友:
一直以为就是一个芯片的那种ic卡,没想到这么复杂

网友:
头一次见到内置硬币电池的芯片卡,要是无线充电,内置3点7伏可充电芯更好。

网友:
这玩意,就一简配的et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节一次性电池。。。就不能做成锂电和无线充电嘛

自放电了解一下

楼主:
改成这种卡之后,有时过ETC龙门架也会轻微的嘀一声,有的响有的不响,不知大家注意过没有,

网友:
这么复杂,以前的苏通卡可以直接刷,说现在不能入口刷,非要取卡

网友B:
还以为是普通的IC卡呢,没想到还有电池

网友:
这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普通的IC卡呢,没想到还有电池

这个应该是主动发射信号的

网友:
这就一小型的etc

网友:
我靠怎么复杂,我还以为就和感应卡一样

网友:
难怪这么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