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实在太脏了!春节前拆开清洗用了多年的飞科剃须刀FS619

楼主(2020-01-20):
国庆快乐!维修飞科FS619剃须刀电机不转故障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838

貌似是2014年买的,那时候还叫易迅网,后来并入京东了吧。

用了这么多年,在2019年国庆节的时候电机不转了,电池也老化了,
清理之后继续用了一段时间,
买了个飞科FS371,坑爹的是刀头部分是活动的,清洗的时候掉进下水道了,
买个新的刀头要赶上机器一半的钱了,拆了主板和电机准备嫁接到老机器FS619上试试看。
结果电机尺寸不通用,主板也差异很大,电池长度还不一样,坑。

好在电池直径是一样的,短一点没事。
老机器表层的类肤涂层已经老化开始发粘了,很恶心,这也是换掉的一个理由。

拆开移植电池先

老化的电池已经拆掉了

比划一下短了1/3

焊上打胶固定,串联部分飞线解决

顺便看了看刀头部份,太脏了,刷子清理之后还有渣渣和油泥,唉,超声波+洗衣粉热水清洗吧

一会儿水就浑浊了,这是有多脏!

机身是防水的,但是这么多年了,不敢直接放进去超声,还是倒立清洗刀头部分吧

2公斤的水已经开始浑浊了,液面有胡须渣渣浮起来了

研究了半天,原来刀网能拆下,看到里面还是有细细的油脂凝固了

换水继续超声刀网内部

这个倒是清洗干净了

放掉水箱的脏水,看到洗下来好多渣渣,大部分随着排水溜走了,剩下的是沉淀的部分渣渣

最后用酒精棉花清理机身表面的发粘涂层,立马爽滑了。

对于有钱人来说,买几百块上千块的剃须刀用坏了也不心疼,
咱老百姓几十块的国产货用了这么多年还修修补补用着,有点寒碜啊,哈哈哈。
还是节省点吧,快过年了,清洗清洗,
要不然都想不到里面这么脏,毛刷只能除掉基本的渣渣,剩下的还得上超声波呀~
(2020-1-20 09:00定时发布)

网友A:
电池 怎么没顺便换新的???

网友:
能用就行,不要铺张浪费,支持点赞!

网友:
这么小的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剃须刀几乎都是镍镉或者镍氢电池。

我改了几个剃须刀,用两节尺寸相当的锂电池,并联替换原来的电池。将原来的线路板切断,锂电池直给电机,用外置充电器通过原来的剃须刀接口充电。

剃须刀电机电压适用范围其实挺大,锂电池的高电压带来的就是高扭力,剃须效果爽呆了。我每隔两天刮次头,算重载使用,两年了毛问题都木有。原先的电池,刀头有气无力,经常扯头发,改后非常爽利。

网友B:
看上去好像还是充电理发推子偏心轴结构,应该采用强磁力矩音圈电机往复。

网友C:
优惠购里面不是经常有几十元的卖吗?这种用品还是换新吧,毕竟卫生健康还是重要一些!

网友D:
需要经常剃须的,往复式的换刀网相对要频繁些。

网友E:
超声波洗这个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声波洗这个效果不错~

谢谢捧场哈哈,犄角旮旯里面的脏东西毛刷根本除不掉啊,只能借助超声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 怎么没顺便换新的???

电池换了另一个机器上的充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好像还是充电理发推子偏心轴结构,应该采用强磁力矩音圈电机往复。 ...

一分钱一分货呀,这种也只能是这个货色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惠购里面不是经常有几十元的卖吗?这种用品还是换新吧,毕竟卫生健康还是重要一些! ...

说得很有道理哈哈,下次换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经常剃须的,往复式的换刀网相对要频繁些。

谢谢捧场,哈哈,基本上每天都用,貌似刀网还凑合,基本锋利不夹胡子,没用过高端的,不知道啥感觉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捧场,哈哈,基本上每天都用,貌似刀网还凑合,基本锋利不夹胡子,没用过高端的,不知道啥感觉哟 ...

以前用日立的往复式剃须刀,刀网用开孔了,没有原装的卖,换杂牌子的不耐用,容易开孔,就不用这种的了。

网友F:
楼主买的超声波是多大的?多少钱呢?

网友:
家用的超声波有什么推荐的吗,就是洗洗表带,眼镜,首鉓什么的

网友:
家用的超声波有推荐的吗,就是洗洗表带,眼镜,首饰什么的。

网友:
怎么不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买的超声波是多大的?多少钱呢?

300W,不虚标,价格两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