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伙帮忙看看这个固态用的啥颗粒

楼主(2020-01-19):
金胜维的120G固态,INIC6081主控。
掉盘了,已经过保打算拆了做个U盘使,但是死活找不到这个闪存
闪存上面写着NW825,但是flashmaster查了一下这个料号对应的是1t的颗粒(?)现在就有点迷了

网友:
要除8  128g没错啊

网友:
楼主开心就好,多换几个版本开卡,预祝成功

网友:
1024/8=128G 开120G

楼主:
好的多谢解答  第一次接触这类玩意

网友A:
INIC6081掉固件可以重新开卡得

网友:
楼主查询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IC6081掉固件可以重新开卡得

有固件吗,没有见过

楼主(2020-04-22):
引用 网友A:
INIC6081掉固件可以重新开卡得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